全自动小U机切割出来的弯头为啥有那么多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4):
全自动小U机切割出来的弯头为啥有那么多毛刺,怎么解决。

网友:
      小 U 形弯切割时毛刺多,原因多种;
1,锯齿钝了。 2,锯片转速太低。 3,锯片太厚。
4.切割时弯头必须处于卡紧状态.否则由于工件颤动,
   亦可产生毛刺.
      现在有一种手动 U 形弯头机。单班产量7000个。
比自动弯头机要快。

网友:
想学习下液压实际应用,有教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