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孔怎么钻

楼主(2013-07-04):
零件为20厚的钢板火焰切割料,外形尺寸精度不高,怎么加工这两个孔呢

网友:
画线、找基准、加工!

网友A:
单件还批量?

网友B:
这图初看什么尺寸都有,细看什么要求都没有,典型的非专业人士画的机械图,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件还批量?

是批量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做个钻膜工装,可以考虑用R84圆柱面及倾斜40°斜边定位,再从另一边顶紧,在竖直方向安装一钻套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普通台钻,摇臂钻都可以加工

网友:
单件或小批量,可以考虑二楼的方法。大批量考虑工装,或四轴

网友(点评):
工装应该更好点吧,如果外形精度不高,工装应该更方便调整吧!

楼主:
补充一下,车间有摇臂钻床,关键是只有20°的角度要求,我们车间钢板下料很粗糙,垂直度和尺寸精度都很差,这个零件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不想车R84和铣两条边,没有定位基准,就只能找个钳工师傅划线后用平口钳夹住钻了,精度全看师傅手艺了

网友:
做个钻夹具了;但你的工件的氧割的,基准不好,要搞得准估计不容易;

网友:
关键是M10螺孔要与什么东西相连接,如果与其它件没有连接位置要求,大概画划线加工。

网友:
上工装、卡具等,

网友:
mark一下,等高手

网友C:
做专用夹具,一次装夹,分两次钻孔。夹具上有旋转及定位结构。不是工件转,是工件装在夹具上,夹具再在本体上转。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比较靠谱,装夹定位面一定要选好!

网友:
看来想学工艺的我还是要有机会去看看

网友:
自己做个夹具,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20°直接火焰切割比较难吧,再说打孔在这序之后呀,要求如果严格线切割后再划线就简单多了

网友:
批量的话卧式4轴小镗床

网友:
做一个夹具

网友:
批量的话建议你这制作一个磨具
不太难

网友:
怎么不用铣床呢。。。把铣头调20度   然后定位 。。。很快的

网友:
感觉有点业余

网友:
13楼的正解.........

网友D:
以图纸的要求看,立铣加平口钳就行了。

很简单的。

平口钳夹持原板材的两个侧面,以下部R84的两个端点定位,调整铣床刀杆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图纸的要求看,立铣加平口钳就行了。

很简单的。

角度是可以保证,但是两孔轴线交点不能保证在R84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专用夹具,一次装夹,分两次钻孔。夹具上有旋转及定位结构。不是工件转,是工件装在夹具上,夹具再在本体 ...

因为都是毛面,不知道选哪里为定位基准。。。

网友(点评):
我们这儿也有火焰切割 并不是很粗糙 可根据你的R84以及20度的单边靠上 基准毛面要打磨一下 尽量做到最好 再用工装压板压紧 工装要带旋转的 左右20度一次钻孔 可确保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是可以保证,但是两孔轴线交点不能保证在R84圆心

这说明你的图纸是有问题的。

你必须标注关于孔的位置的公差要求了。

根据你的要求,很可能需要做工艺基准面。

要求高,就必须制作专业夹具。

网友:
火焰枪,做工装上铣床!

网友:
如果要保证两个孔的相对位置就做工装,如果要求不高就直接画线打孔

网友:
13楼正解,但是基准要定好,不然定位误差会很大

网友:
先镗圆弧,在用芯轴夹具钻。

网友:
做工装,夹住四方,在车床上两次装夹搞定!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我感觉一般钳工那钳子夹的就打了吧,,

网友E:
设计了个夹具,可固定到钻台上,手动凸轮夹紧工件。

旋转凸轮手柄,夹固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了个夹具,可固定到钻台上,手动凸轮夹紧工件。

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初看什么尺寸都有,细看什么要求都没有,典型的非专业人士画的机械图,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不同

感觉着图纸还可以,能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零件为20厚的钢板火焰切割料,外形尺寸精度不高,怎么加工这两个孔呢?”加工这两个孔必须有一处可以作为加工基准的地方来定位,这火焰切割料哪个地方可以用来定位?做出来的两个孔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了个夹具,可固定到钻台上,手动凸轮夹紧工件。

以倒数第二张图片的视角看,左右两面都是用火焰枪割出来的,这样装夹加工出来能满足20度的要求吗?我公司也有很多零件毛胚是这样来的,不过基本上是单件,标孔的尺寸时注明配钻。不知批量该怎么整,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主要是火焰切割下的料,基准不好找啊。

网友:
可以用夹具夹住20标注箭头两边的面吗?

网友:
      这个问题找一个搞工艺的(实习技术员水平就够)结合你们设备条件,做一个工装就解决了。工装结构的复杂程度取决于“批量”,可简可繁。

网友:
提醒:1.因为是火焰切割料,两侧定位要浮动支承;2.钻孔时,钻套采用活套;3.可以一序攻丝。

网友:
做个工装应该不难 不过 好像什么技术要求都没有

网友:
4轴卧加,分分钟搞定~

网友:
做个夹具,公司里随便找台床子都能做的感觉啊。

网友:
没技术要求 直接划线加工

网友:
这个拿起来有点沉手,两个腿,拿其中一个气动定位。

网友:
在钻床侧面装夹下吧,以上面与钻台平来定位,不过要求高的话就得做钻模

网友:
工艺没要求的话,画线也可省去,目测就行。

网友:
没什么要求,分两次直接夹住钻就是了

网友:
都是粗基准,划线好一些。

网友:
这活我好像在我们那见过·· 不知道一样不  我们那是先铸造  然后再加工的

网友:
您好,楼主,如果是单件产品可以借助正弦规组合夹具装夹加工这两个孔,如果是批量的话建议设计钻模加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图初看什么尺寸都有,细看什么要求都没有,典型的非专业人士画的机械图,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不同

求教,这个图还缺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基准。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怎么加工?

网友:
图上缺一些东西、要加工的话单件还好说、但是如果大批量的话图纸还是要改。单件的话还是钳工去做,划线、平口钳夹住钻。

网友:
这种件钢板下料。。不赔钱么?

按你给的图应该配合加工

没有其余要求的话,看师傅手艺,随便干。。。

网友:
找什么基准啊,做个回转钻模,放钻套处也做成20宽,装夹时与零件对齐,对称,压紧零件。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这个图还缺什么东西?

这个图还缺粗糙度和精度要求。一个零件图怎么能没有精度和粗糙度,未注尺寸精度可以公司内定不标,但拿出来讨论就一定要说明。按图面上来说,这个零件是火焰切割下料的,只能像加工一般铸件一样钳工兼顾平衡每个尺寸画线加工,因为火焰切割每个相差比较大,只能一个一个的画线。单件或数量很少就这样加工。如果数量很大,可按两个孔的实际用途先加工与之相关的定位基准,再以基准定位加工两个孔。看一个零件怎么加工可考虑怎么检验,最好是测量基准和加工基准一致。很多回复说了很多加工方法,但是否考虑了这两个孔的精度和按这个方法加工出来的精度?如果加工出来了怎样通过检验,要求低也不是没有要求!

网友:
做一个斜铁工装就好了!

网友:
做个旋转分度定位钻夹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图初看什么尺寸都有,细看什么要求都没有,典型的非专业人士画的机械图,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不同

我不认为,恰恰相反,尺寸标注很到位(这个图很多人标容易漏尺寸),粗糙度应该是统一的。不需要形位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不认为,恰恰相反,尺寸标注很到位(这个图很多人标容易漏尺寸),粗糙度应该是统一的。不需要形位公差 ...

那你说说检验这两个孔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说检验这两个孔的精度是多少?

图纸没要求,自然是走自由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要求,自然是走自由公差

自由公差没有等级?随便问问你选个等级怎样检验这两个孔?

网友G:
角磨机倒角去毛刺,工装如图所示,平口钳装夹钻孔。

网友(点评):
这种定位方式做出来的精度尺寸是多少?能不能通过检验?

网友:
做个带斜度的工装

网友:
如果是批量加工一个工装,不是批量就普通钻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角磨机倒角去毛刺,工装如图所示,平口钳装夹钻孔。

恩,你说的也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给个公差。我们一般按照GB1804-M给一个表,无规矩不成方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初看什么尺寸都有,细看什么要求都没有,典型的非专业人士画的机械图,做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会不同

恩,你说的也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给个公差。我们一般按照GB1804-M给一个表,无规矩不成方圆,谢谢

网友:
尺寸及精度无要求的话,直接在小台钻上搞

网友:
做个钻模吧,角度翻转即可。不是很难的。

网友:
看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