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SW怎么画?

楼主(2013-07-04):
T=3mm
SW
用什么方法来生成模型???

网友A:
钣金最好,可以出展开图
实体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点评):
钣金是要就是放样,是要有圆角的。。。。不想用钣金加工。。。。实体怎么画?有什么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最好,可以出展开图
实体也可以画出来。

 我钣金作这样的。。。。。。

网友:
用普通的拉伸,切除和抽壳就可以画,不用放样的

网友(点评):
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楼主是在做“吸尘罩”吗?

网友(点评):
是的,打磨机上用部件。

网友:
是的,打磨机上用部件。

网友:
用拔模, 然后再抽壳。 就可以生成了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对SW不熟,proe可以用钣金和拉伸

网友B:
不难,很多方法,慢慢学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很多方法,慢慢学习就好了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我是半懂半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我是半懂半懵…………………………

这么可以咯

网友(2015-05-22):
方法多多,实体,钣金均可,不是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