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内螺纹车/铣加工,求助

楼主(2013-07-04):
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在加工有效螺纹长度非常长的内螺纹,且该内螺纹的孔为通孔,当我们采用车削或者铣削该内螺纹时由于刀杆太长、刚性不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两把刀分别在孔的两头分别去加工有效长度一半的螺纹?或者在工件的一头加工一半的有效螺纹长度后再把工件调头去加工另外一半的螺纹?如果可以,那需要具备的条件和加工工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谢谢大家!

网友A:
超长的螺纹旋合长度有啥特别意义吗
精度要求多少?如果能在另有背轴的数控自动车床上可以考虑。
两端两次两把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长的螺纹旋合长度有啥特别意义吗
精度要求多少?如果能在另有背轴的数控自动车床上可以考虑。
两端两次 ...

是客户要求那么长的螺纹。
我的意思是要么用刀伸到孔里面加工一半长的螺纹,然后再伸到孔的另一头去加工另外一半的螺纹。
或者就是先加工一半长的螺纹,然后把工件调头再去加工剩下的那一半长的螺纹。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客户要求那么长的螺纹。
我的意思是要么用刀伸到孔里面加工一半长的螺纹,然后再伸到孔的另一头去加工 ...

忘了说是梯形螺纹(Tr),7级的公差要求。

网友B:
说说具体的参数,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合适的刀具一次性做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具体的参数,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合适的刀具一次性做完的

通孔有效螺纹长度700mm,孔径50mm以上。必须考虑刀杆跳动,和刚性。

网友(点评):
还真弄不了 抱歉

网友:
弄个丝攻来攻

网友:
首先这种加工极难,我出个想法,仅供参考!
车螺纹两头跑这个先否定,太难控制!车的话10倍径以上的悬长刚性很难控制,建议使用类似旋风铣螺纹,因为旋风铣是是多刀头作业,刚性上比一个刀头的车要好的多,结合你机床的功率看使用几个刀头的,但这个螺纹又是Tr的台阶螺纹,没有现货的需定制,找个大品牌的厂商看看能否定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