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精加工,怎样解决面轮廓度超差

楼主(2013-07-04):
           本人有一个精密铸件,毛坯尺寸长360mmx宽230mmx厚28mm不规则的长方体,只要精铣两平面,制作要求是,工件厚度20mm,面轮廓度0.25mm,我现在加工中心上生产的,面轮廓度经三坐标测量出来为0.32mm左右,测8到10个点位。总是超差0.07mm左右。其实就是工件会变形。

我现在的夹具是,用可以调节螺纹丝杆横向顶住工件的四周侧面,共6个点位。

求高手,怎样解决面轮廓度超差,谢谢大家啦!

网友:
上磨床就OK,再要求高可平面研磨,铣必须+粗铣和精铣工序分开,控制精铣夹持力均匀

网友:
强磁性铁吸住了做。其次铣平面的 你这个面铣掉1毫米,马上再反过来再洗掉一毫米,这样来回翻着洗,看你这块板 0.25应该能顺利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