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光杆轴上车螺纹问题!有图求真详教!

楼主(2013-07-04):
请教各位师傅:光轴外圆上(无台阶)一端车一段M40X1.5   65mm长的右旋螺纹(无退刀槽)  能否不考虑退尾!  用G92 分次车成呢! 这样车右旋螺纹行吗!    (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还是这根光轴外圆上(无台阶)另外一端,车一段M40X1.5   65mm长的左旋螺纹( 无退刀槽)  能否不考虑退尾!Z-65时  先用G01进刀! 再用G32 车一次螺纹!后再重复以上步骤车第二次螺纹!直至车成!   这样车左旋螺纹行吗!(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另外:一种 长钢管外圆¢34/内径¢24 (内径无台阶)   要在一头内孔:车M27X1.5    65mm长的右旋内螺纹(无退刀槽)! 光孔长度为 67mm!                      先要镗长度为 67mm的光孔! 内孔镗刀(内螺纹刀)伸出的有点长!在编程时和加工时 怎样减少让刀!应注意哪些!   右旋内螺纹  用G92 分次车成! 这样车右旋内螺纹行吗! (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另外一头的内孔:车M27X1.5    65mm长的左旋内螺纹(无退刀槽)! 光孔长度为 67mm!
   左旋内螺纹 Z-65时  先用G01进刀! 再用G32 车一次螺纹!后再重复以上步骤车第二次螺纹!直至车成!   这样车左旋内螺纹 行吗!(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问:零件两端加工的长度都相同!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调头快速定位! 或编程中怎样调头定位!
    外螺纹刀和内螺纹刀 内孔镗刀   在回转刀架上装夹时应注意哪些!螺纹刀的刀尖是与Z轴垂直(安装后刀尖左右两边与Z轴夹角是对称的吗)
    哪位大师给个  以上2种  的编程式!  包括 转速、进给量!

   我是学徒! 请给位大师多多赐教!     为表感谢! 我加分给你!   谢谢诸位!

网友:
恩,你想的去实践。然后就可以出真理。

楼主:
冒然实践! 出现质量问题!  我会陪炒掉!
那位大师能就问题指导下小徒呀! 多谢!

网友A:
写的那么多东西  能浓缩下嘛!

说重点 !你用的是平床还是斜床

斜床是 车右旋是刀具反装 主轴反转

至于定位问题你要精确到多少?还是你的工装 你的设备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那么多东西  能浓缩下嘛!

说重点 !你用的是平床还是斜床

广数GSK980    平床          调头 定位  误差 1MM                   2种 外圆 都是 直的 无台阶!  直接卡盘装夹!

楼主:
哪位好心的师傅!能指点下 小徒呀!

网友:
就按你想的做,大胆的去尝试。

楼主:
哪位好心的师傅!能就相关问题指导下小徒呀! 多谢!我分给你!   谢谢诸位!

网友A:
外螺纹的
G76 P020060 Q300 R0.05
G76 X75.  Z-65. P975 Q300  F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的
G76 P020060 Q300 R0.05
G76 X75.  Z-65. P975 Q300  F1.5

G76没用过!不会!          只用过G32和 G92  的!

楼主:
哪位好心的师傅!能就我所请教的相关问题答复下小徒呀! 用G32和 G92           多谢!我分给你!   谢谢诸位!

网友A:
G00 X76. Z5.
G92 X74.4  Z-65. F1.5
       X74.2
       X74.
       X73.8
       X73.6
       X73.4
       X73.3
       X73.2
       X73.1
       X73.05
 G00 X150  Z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0 X76. Z5.
G92 X74.4  Z-65. F1.5
       X74.2

这是车 右旋外螺纹!                                    车左旋外螺纹        左旋内螺纹     请分别给的编程式!   谢谢

网友(2013-08-27):
左旋是从左向右车,程序一样,把12楼的程序修改就行。

网友(2013-11-18):
机床里装个靠山不就行了嘛,要不用程序定位也可以,不过没有靠山方便

网友:
这个好像过了好长时间了.车左旋时起刀从z-65起刀.z3.为终点.就OK了.右旋掉过头来不需对刀.前提是你用了定位块.

网友:
用G32可以车的.

考虑装夹,无退刀槽的话,右边螺纹由左向右走刀,左边螺纹相反.
注意主轴正转,车左旋螺纹,向右进刀
另端右旋螺纹,主轴反转,向右进刀.

网友:
里面垫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