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啤酒瓶盖做成一个大圆

楼主(2013-07-05):
就是把啤酒瓶盖展开 做成一个大硬币这样的 请高人帮忙啊

网友:
啤酒瓶盖属于不可展曲面,不破坏表面的情况下是无法展开为单一平面的

最简单办法,你把瓶盖四周的翻边剪掉,就是一个圆片了

网友(点评):
正如把熟饭变成生米一样,不可以倒着来。啤酒盖经过冲压,被拉伸,才得到这个形状的。

网友(点评):
去印铁线抓一把‘冲片’回去玩就行了,那东西是极限变形的,展开也没有意义,

网友A:
啤酒瓶盖是可以展开的,我小时候用锤子砸过,将它敲成一个圆铁皮,有人将它放在火车轨道上,火车开过来碾压,能变成一个很平整的圆铁皮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啤酒瓶盖是可以展开的,我小时候用锤子砸过,将它敲成一个圆铁皮,有人将它放在火车轨道上,火车开过来碾压 ...

呵呵,我小时候也用铁锤锤平过,像扑克牌一样2根指头夹起来飞着玩,杀伤力还挺大的,但是锤平后周围一圈有裂口!

网友(点评):
用锤子砸是可以砸平的

楼主:
我看到有卖的 很完整像新的一样就是一个平面的再买 看来那应该就是新的了

网友:
搞玩具吗?

网友:
回收的,有个需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