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服装CAD”软件

楼主(2013-07-05):
求助服装CAD”软件。绘图,打样。

网友:
服装CAD 是什么样的软件? 第一次听说,服装厂如何下料的?

楼主:
                              专门做服装的一种CAD软件,里面有简单模块是成型的把数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论坛 › 机械软件 › 各类软件 怎么没有专业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