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水银体温计是如何作出来的?

楼主(2013-07-05):
体温计是如何作出来的? 有知道的么?老式水银体温计!

  百度也搜索过了,没找到怎么制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 网搜就有大把的说明

网友:
问问度娘就好。

网友(点评):
搜索过了,没找到啊

网友:
不知道,也没有搜到

网友:
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2.21水银温度计是怎样制作的?
  它是利用水银的热胀、冷缩性质而制造的一种测温计。高温可以测到300℃。由于凝固点的关系,-30℃以下的低温时则不能使用。
  制造水银温度计时,首先应选取壁厚、孔细且内径均匀的玻璃管,经酸洗等过程使管内洁净。一端加热并吹成一个壁薄的球形或圆柱形的容器。水银是在某种特定温度下注入球形容器与玻管之中,此时水银的温度应比以后所测之最高温度还要高些。然后用火焰将灌满水银玻管的顶端封闭。当水银温度降低时开始收缩,于是在水银柱的上部管内出现一段真空。温度计分度时,首先要确定两个固定标点,作为不改变的标记。将温度计液泡部分插入在标准大气压下正在熔解的冰块中,当水银柱下降至某一处稳定时,刻一记号作为下固定点。然后再将温度计的整体,置于处在一标准大气压下的水蒸气中,当水银柱上升停在某一位置不动时,作一记号为上固定点。此二固定点间的距离,称为基本标距。此标距的长短与温度计的管径以及液泡的容积有关。将这段标距分成100等分,每一等分为一摄氏度。在下固定点处标0℃记号,在上固定点标100℃记号。在熔点以下及沸点以上还可刻同样间隔的标度。由于温度计的基本标度被均分为100等分,故称百分温度计,又称摄氏温度计。除摄氏温标外也有采用华氏温标的,此温标以32℉为冰点,以212℉为沸点,上、下固定点之间等分180个刻度。华氏温度计用字母F表示。两种温标关系为
  水银温度计存在一定的缺点。例如,玻璃管的内径不可能完全相同,尽管每个刻度与每个刻度之间的距离相等,但由于管的内径不同,则每刻度之间水银液柱的体积并不相等,因而造成误差。当玻璃管内水银受热体积膨胀的同时,温度计的玻璃管及液泡部分的玻璃也受热膨胀。结果所读出的只不过是水银膨胀数值与玻璃膨胀数值之间的差数而已。

网友(点评):
多谢! 看懂了! 呵呵. 他这个温度计是带铁丝的;估计体温计也差不多吧

网友A:
不多

网友(点评):
差不多? 还是别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多

本来想打“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