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3-07-05):
请教,加工中心的加工精度是多少?通常说的加工精度是指什么?比如说某加工中心加工精度是0.01.指的什么说的?
加工一工件,一次装夹,多次换刀,换刀后,位置精度会变多少?

网友:
这个,直接问卖加工中心的,嘿嘿

网友:
一般指的是定位精度或重复定位精度,就是指机床将刀尖点定位至程序目标点的能力。一般机床厂家在产品的参数里面会标明这两项精度。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比方,普通6140,它的精度。

俺问过俺的老师。

据俺老师在专业制造6140生产线数十年的经验,这个应该是泛指常规的可加工出的工件最高精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定位精度,通俗说就是指哪打哪

                 重复定位精度,指哪打哪不是一分钟两分钟一次两次,要每次都能做到指哪打哪~~~

网友:
这个1丝指的应该是你输入1丝,刀就走了1丝,床子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如果是2丝的话,那么你输入1丝之后,刀最后的位置有可能是走了1丝也有可能走的是2丝!

网友:
这个指很多方面啊,我那个床子的合格证大概有30多项吧,都没仔细看过,主要的方面应该是重复定位的精度

网友:
一般就是0.001的精度0.01的精度还叫什么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0.001的精度很少有机床能做到的,做到估计要无尘车间才行,一般厂家都号称3个μ,实际情况能保证到半丝已经几乎很难了

网友:
实际情况能保证到半丝已经几乎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