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弯管类工程图

楼主(2013-07-05):
求教,弯管类工程图怎么出...

第一次画弯管类的,到出图时,我愣了....  该怎么表达尺寸、角度,  请大家帮我标个,我学习下

三视图上不好表达...难道再等轴测里标?

下面压缩包里是零件模型 (有solidworks2013的, 也有中间格式stp 、x_t格式)

补充内容 (2013-7-5 14:01):
再加个网盘地址 http://yunpan.cn/QtuDr69FQGM7E

补充内容 (2013-7-6 07:20):
材料是1mm厚的 铝管

补充内容 (2013-7-6 07:40):
想表达成那种 每段多长,和折弯角度,这样符合实际折弯加工

网友A:
可以用多视图表达 各种视图各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多视图表达 各种视图各种画

可否请你用我的这个零件举个例, 然后我自己再去反三

网友:
不可以 自己思考吧!、
 弯管类零件好像是标注中心线的。

网友(点评):
这点我知道,可是每段的要弯的长度 和 角度怎么标...

网友(点评):
不用查手册 找找公司以前的图纸做参考 很快的。

网友:
这个?

建议还是自己看手册。

网友B:
你是做高压软管的吧,我教你个标法,把弯管的中心线做出来,然后在取很多点用三坐标来标示,在接头的地方标示接头明细尺寸 ,分不同方向标示。老外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高压软管的吧,我教你个标法,把弯管的中心线做出来,然后在取很多点用三坐标来标示,在接头的地方标 ...

不是高压软管  ,是铝管

补充内容 (2013-7-6 07:24):
材料是1mm厚的 17外径 空心铝管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标准的,具体我没查,你可以看看石油管道设计上有没有具体的标注标准。
不过,一般这类图可以用极轴+表格法标注。
分两类,一类是装配体管路,一类是弯折管路。
但这两类标注原理一样,都是试图中标记折弯点位置、连接点位置,表格里标注具体型号。
比如原点为O,第一个连接点位A,那么表格里就写:A  (XY极角,XZ极角,OA长度) A点接头形式(折弯形式)
区别在于对于项目的区分。弯折管路因为是一根管,可以就按我上面的形式写,因为怎么弯,管子的参数没变,最多用了端部墩粗,增加关键点注明就行了。
对于装配体,则要在关键点基础上把零件号注明进去。比如1号零件占了3个关键点,那就写: 1号零件 A……   B……  C……。 最后备注1号零件的特征信息。对于一般管子,就是直径X壁厚X长度。对于弯头等,就写具体的弯头参数。

网友(点评):
视图上,有条件的还是等轴侧好一点。

网友D:
按照“偏距-折弯平面-折弯角度-转弯半径”的格式表达。

网友:
中心线,各种斜面…………

网友:
没碰到过,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标准的,具体我没查,你可以看看石油管道设计上有没有具体的标注标准。
不过,一般这类图可以用 ...

忘了说了,材料是1mm厚的 17外径 空心铝管 , 是散热器上的进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偏距-折弯平面-折弯角度-转弯半径”的格式表达。

没明白你的意思,能否麻烦您标一个我看看      我想表达的是每段多长,和折弯角度,这样符合实际加工

我本来也是想做辅助视图的, 可是辅助线没找出来...

网友:
标中心线长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您在仔细看看... 三视图上无法直接表达长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能否麻烦您标一个我看看      我想表达的是每段多长,和折弯角度,这样符合实际加工

 ...

我们这边用的弯管机折弯一般通过“偏距-折弯平面-折弯角度-折弯半径”几个参数确定,折弯半径和管径由折弯模具限定。

网友(点评):
就用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用的弯管机折弯一般通过“偏距-折弯平面-折弯角度-折弯半径”几个参数确定,折弯半径和管径由折弯 ...

能否  截个样图看看             我卡这了

楼主:
顶上来   来位大侠行侠仗义

网友E:
找好基准,标注相应尺寸和角,表达不清楚时可以增加加对应的向视图(弯管倒角在技术要求注明,尺寸标注可以使用延长线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好基准,标注相应尺寸和角,表达不清楚时可以增加加对应的向视图(弯管倒角在技术要求注明,尺寸标注可以 ...

就是辅助视图 (即向视图) 的 辅助线找不出,无法投影...

网友(点评):
辅助线自己画也行啊

网友(2015-01-16):
加我好友 我有办法 我做过汽车油管 我是新人没有权限

网友:
顺便把《工业自动化设计基础》给我发一份吧 haley1216@126.com

网友:
GB4458.3中有这个东西的标注

网友:
管图3 R  I0 M$ x9 \  z3 t

网友:
从同一个原点,向每个弯点标注,三个坐标都标就表达清楚了

网友:
你怎么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