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可不可以拖多台电机吗

楼主(2013-07-05):
有人明确说不可以。但是我听说很多人都干过一台打功率变频器同时拖动几台小电机的,运行下来还不错,那到底可不可以这么做,有何利弊呢。我前天收了很多台美国LENZN牌的220V变频器,功率有4KW,想必这4KW变频器用在一般小型个人工作室带动一台电机有些浪费了吧。

网友:
可以成组拖动,轧钢厂的辊道都是成组拖动的,变频电缆到机旁分线盒,分到各个接线点,

网友:
相同规格的电机,,,
变频器总功率>单台电动机*电动机数量

网友:
可以一拖多台,你上网查查。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能拖动同规格的吧,至于不同规格还真不清楚

网友:
不仅可以同时拖动几台相同的电机,也可以分别拖动不同的电机。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可以这样做的,我们用过,一拖多。

但是电机的同步精度不高,西门子建议多台电机驱动时,使用一个主变频器,带多个从变频器,每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这个方案有些奢侈。

网友:
只要是变频器的容量大于所拖电机功率之和,并有足够的富裕就没问题。我们单位就是一台变频器带六台同步电机。

网友(点评):
每组都得切换了,控制系统复杂吧

网友A:
我也用过,可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要选大于电机总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
只能有一个输出,至于输出电缆上你带几台电机那就要看电机的负荷大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学习一下

网友:
1拖2肯定正常。用了很多没事

网友B(2013-08-07):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可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要选大于电机总功率的变频器。

我想问问这多台电机是不是同步的,要想让他实现不同转速同时运转是不是有点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这多台电机是不是同步的,要想让他实现不同转速同时运转是不是有点不太现实?

你如果是想精确同步那就不现实了。不同级数的电机在运行的时候,频率相同,转速不同。在同一台变频器上同是接两台以上的电机,又想单独的调整某一个电机的速度,反正我现在还没看过。

网友:
可以的,但是必须用vf模式,矢量模式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