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车床钻孔,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13-07-05):
现有8根直径210的圆钢,轴长600,要在圆钢中心钻直径44的通孔,现在用的方法是用加长钻头两端钻孔,但是感觉手摇尾座工人太累了,上镗床这边价格比车床高。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只有8根  量太小了  我觉得没必要再考虑其他方法。  帮顶吧!

网友:
继续钻吧,,,,,,,,,,,,

网友:
  8根又不多        又不是80

网友:
如果有大点的六角钻床自动走刀会省点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8根  量太小了  我觉得没必要再考虑其他方法。  帮顶吧!

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呢啊

网友(点评):
50以上的摇臂钻!

网友:
钻床不用手摇的!

网友:
摇臂钻,要不先钻20,再钻44

网友:
打尾座连到刀架旁,打走刀就好。

网友:
把尾座改成自动的

网友:
怎么不用摇臂钻?没有大的,32MM床子也可以,先钻25MM,再钻44的

网友:
太少了 改变钻头就够了 分屑槽钻头 或群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