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图纸电机固定在外壳上

楼主(2013-07-05):
外壳里面的螺纹柱可以改变位置

网友:
电机或减速机正面都会有两个螺丝孔的,利用这两螺丝孔做一个机座。或者把电机转90度,注塑的话,做个卡子,把电机卡里面??或者做个和电机外形一样的铁片,压在电机上,螺丝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