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拆解自行车,遇到一个小困难

楼主(2013-07-05):
请看图中红圈,我想把这个小东西(立柱和龙头的连接件)拆下来,将来还要能装回去。
我试着把那个大螺丝拧下来(M6的,挺长,不含头的长度是22CM,不过只有前面5CM有螺纹,中间是光杆的),但是这个连接件还是拿不下来。
有人说是用机器压到立柱上的,只能用榔头敲,如果敲下来就装不回去了。真的么?

网友:
里面是个斜面的膨胀结构,把螺丝松一点用锤敲下去就松了,不用拧下来,放心拆吧

网友A:
晕,还以为出神马大事了。

那个下面是一个类似于膨胀螺栓的机构,完全松开螺杆,沿轴线方向用榔头敲就可以拆下。其他的参照膨胀螺栓就好。

俺上学时条件差,20元买的旧车,自己修,自行车拆到全部为零件(包括小飞轮的单向离合器),再清洗,上油装回去,N遍。

网友B:
123

网友(点评):
辛苦了,纯手工打制

网友(点评):
结构错了,你画的斜面不对,这个件是圆锥 。

网友(点评):
可能和大侠见过的不一样吧,俺之前拆的就是这样子

楼主:
多谢诸位回帖,不过我要的是把“连接件”去掉,请看下图。立柱还是要保留在车子上的。我曾经把螺杆完全拧出来,可是连接件还是紧紧套在立柱上。

网友:
学习啦,记得小时后才过大梁车,挺复杂的
楼主很会钻研,加油!

网友:
不要把螺杆完全拧出来,拧出一段后,向下敲,斜块向下掉一些,膨胀口就松了,然后用力向上拨连接件就出来了

网友:
立柱与连接件焊在一起的,不存在立柱与连接件分离一说

楼主:
请问:立柱从膨胀块里取出后,应该又可以装回去吧?如果多次取、装,膨胀块会不会坏掉?

网友:
没事拆吧

网友:
那个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还以为出神马大事了。

那个下面是一个类似于膨胀螺栓的机构,完全松开螺杆,沿轴线方向用榔头敲就可 ...

现在条件好的孩子连自行车都懒得骑更别说拆了

楼主:
自行车转向柱:拆了装不上

引用 网友B:
123

今天把龙头拆出来了,请看下面照片。

但我不明白里面究竟是怎么固定的。请看下面的图:
蓝色是连接龙头的转向柱,红色是那个小铁疙瘩。请问是左边那种方法呢,还是右边那种方法呢?另外有大侠说是“类似膨胀螺栓”,可我怎么也看不出哪里“膨胀”了。我还真不明白怎么把转向柱固定住的。

网友(点评):
左边的,当用螺杆向上拉红色的铁块时,红色铁块会沿斜面向左上方移动,这样,两个零件的横向尺寸变大,就卡在了前叉架的管里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龙头转向柱的直径比自行车前叉管的内径稍小。

网友:
膨胀口就松后用力向上拨连接件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龙头拆出来了,请看下面照片。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这不是“膨胀螺丝”,是“错位螺丝”啊!巧妙巧妙!!!!

网友(点评):
俺从来没说过是膨胀螺丝啊,大侠看错了吧。

网友C:
伙计,费心了,这个拆下来了就只能焊上去,要不然车子就没办法骑了,车头会一直晃荡,不管你把那个螺栓拧多紧,原本装配的时候就是压进去的,要拆只能暴力拆下,这个事情我以前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伙计,费心了,这个拆下来了就只能焊上去,要不然车子就没办法骑了,车头会一直晃荡,不管你把那个螺栓拧多 ...

请看下图,你是把龙头(A)从转向柱(B)上拔下来,还是把 B 从三角架里拔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看下图,你是把龙头(A)从转向柱(B)上拔下来,还是把 B 从三角架里拔出来?

我是把B从三角里面拔出来的,不是焊接的,也不是螺纹拧上去的,就是两个件压进去的,一旦拆下来,就不再是紧配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B从三角里面拔出来的,不是焊接的,也不是螺纹拧上去的,就是两个件压进去的,一旦拆下来,就不再是 ...

你小时候自行车把没歪过吗,调整回来再拧紧螺栓就好了,不可能是固定在一起的啊

网友(2013-08-11):
最近想研究下自行车的各个机构,学习了、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应该是冲压上去的

网友(2013-09-12):
18岁去装了2年新自行车。。那个像膨胀螺栓。。松了一锤就可以拆了。

网友:
楼主很会钻研,加油!

网友:
看样子  还有很多人没理解。

网友:
现在的自行车没有这个结构了,前叉直接穿通车架龙头转轴,然后车龙头用内六角螺丝压紧, T2yzChXgdcXXXXXXXX_!!891891320.jpg T2YCTbXkdXXXXXXXXX_!!891891320.jpg

网友:
哈哈,我小时候也拆过,也是装不上去,但是后来到修车铺请教了一下,会了!

网友(2015-01-14):
莫非有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