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喷塑啊?

楼主(2013-07-05):
路边的栏杆

网友:
大部分是油漆的

网友:
主要是涂装前处理工序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前处理)导致锈蚀产生涂层脱落

网友:
刷油漆前没有彻底除锈

网友:
小区的阳台护栏很多这样子烂。

网友:
刷的油漆吧,被生锈腐蚀严重了些

网友:
象栏杆这些户外安装件基本是喷漆或涮漆,谈不上什么前处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喷漆或刷漆,看涂层厚度和拐角,我认为应该是浸塑工艺。这个栏杆应该时间很长了。

网友:
以前见过,防护栏的喷漆,比较薄

网友:
没打过底漆的都这样

网友:
刷的油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没有除锈,要不不能整块的掉下来

网友:
前期处理不到位,喷塑也一样,防锈不到位,也会这样子脱落的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用热镀锌做基材了,锈的几率比以前少了很多

网友:
学校的栏杆的表明漆经常生锈脱落,又没什么好办法防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