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选电机的时候,功率都留多少余量?(跟理论算出来需要的值比较)

楼主(2013-07-05):
大家在选电机的时候,功率都留多少余量?(跟理论算出来需要的值比较)
查资料说三相异步电机轻载功率因数降低,坏处是浪费电机成本、电网利用率也低;
串励直流电机轻载会造成飞车,其它励磁方式可以轻载使用;而且直流电机没有功率因数问题,是不是就余量大点好呢?(我们用的电机比较小,量也小,价格因素可以忽略)
我算了一下设备上的某个直流永磁电机,理论最大需要功率是20多瓦,电机额定功率是65W。不知以前的设计者是按什么原则选的(人早就离职了)。
另外,到底轻载的界定是什么?有说额定电流50%以下算轻载,也有说2/3的,

楼主:
怎么木有人啊,自己顶一楼

网友:
你现在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不是一般泛泛说留多少余量的问题,那都是以前所谓‘差不多’说法的东西,

1,首先,你要准确计算功率需要,能启动,能加速,有合适的效率,

2,再就是准确计算发热,这个不能超了,还有就是看使用环境,比如在湿热带,比如在非洲等,要具体定位,再选电机

3,选择的时候,要看哪个牌子的,比如西门子的,功率可以用满,米国电机也基本可以用满,国内电机,要看哪个厂子的?有些可以用85%,有些可以用70%,有些只能用60%,这个要具体分析,不能随意说一个就用,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的回复!台湾电机怎么样?我们用的TWT

网友(点评):
看来需要计算的东西很多!自己的水平差的远了,哈哈

楼主:
谢谢模具大侠的回复,顶起来。望高人继续发表意见。还有个问题,就是稳定运行时的功率好算,起动功率怎么计算?有没有相应的公式或者系数?如果我想控制加速时间的话,如何定量计算?看直流电机的书,起动都是串电阻限制电流,然后逐级去掉电阻,不同厂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等等,都是定性的说法,没有查到具体公式。大侠们碰刀这类情况怎么处理,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2013-09-28):
看你用那种电机,这个得问清楚厂家电机性能再做决定

网友:
我们机床轻载时电机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30%

网友:
我们一般是取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