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规通端长度如何定,如果一个孔比较深的话

楼主(2013-07-05):
塞规通端长度如何定,如果一个孔比较深的话。谢谢了 !!

网友:
通规肯定是要全都能通过了!

网友:
通孔只要过一半长度就可以了。倒过来塞。盲孔要全长。

楼主:
可不可以通端不长,手柄细一些,能保证通端穿到孔底?比如孔深100,塞规总长120,通端长
20,
这样可以不?

网友(点评):
按使用来说应该可以,我们公司就有这样的。按规定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可以  应该没问题  我所见的塞规  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