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易编程详解

楼主(2013-07-05):
求简易编程详解:
                   本人水平不高,现想了解一下简易编程。也就是通俗的来讲程序里直接输入  C角度 R圆弧 A角度  最好有实列范列。谢谢大侠们

网友:
最好买本入门级的书吧....

网友:
百度:数控车床编程实例详解(30个例子)   便能找到..

网友(点评):
群里好人多啊,热心人多,呵呵

楼主:
各位大大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我是想用 G01插补走  C 走 A 走 R。。。。

列如:

前面我不写了
G01 X40 Z0
             Z-10
G01 X50 C1
             Z-20
       X60 R2
       X70,A165
             Z-50
G00 X150 Z100
M05
M30

我想了解的是 这类 程序的编写的教程最好精进一点的。

网友:
同样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谢谢大大

网友A:
给你上传个文件,很基础的....
   你也可以百度
              华中世纪星数控车编程手册下载..
                            .把这本书看下,然后再结合你自己使用的系统实际多操作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传个文件,很基础的....
   你也可以百度
              华中世纪星数控车编程手册下载..

已经会拉。。。东西先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