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通风机风量及风压过大如何办?

楼主(2013-07-05):
问题:某矿原有通风机型号FBCDZ-6-18C  2/132KW  风量/(m/s) 42~96  风压/Pa 3302~923

目前计算所需风量是34m/s,最大风压为700Pa,在风机曲线图上没有交点

对于这种情况,这个风机还能使用吗,可以的话,应该怎样调节呢(调整叶片安装角是不行了),是否可以调节风机转速呢?如果调整风机转速,那风机曲线图应如何绘制呢?

网友A:
你去找那个原厂曲线,调工作点,在范围里面就可以,出了范围就不行了,

调速度,必须看原来的曲线,出曲线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那个原厂曲线,调工作点,在范围里面就可以,出了范围就不行了,

调速度,必须看原来的曲线,出曲 ...

如果找不到风机曲线图的话,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相近的来代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找不到风机曲线图的话,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相近的来代替呢?

你必须找到原来的曲线图,这个不能瞎凑合,凑合了,没法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找到原来的曲线图,这个不能瞎凑合,凑合了,没法办,

如图,这样的可以调节风速吗?想想要是不能用就太浪费了

网友(点评):
按曲线找一个工作点,定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有希望! 降低频率压力和流量能接近;要求不高的话,可以! 要求精确的话,就需要仪表测量一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这样的可以调节风速吗?想想要是不能用就太浪费了

如果按这个找交点的话,风量跟风压与计算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了。交点处的风量大概在60而我计算的只需要34.交点处的风压为1500而计算的大概为700,这样就不合适了。

我现在想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设备原有的风机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找到原来的曲线图,这个不能瞎凑合,凑合了,没法办,

如果按这个找交点的话,风量跟风压与计算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了。交点处的风量大概在60而我计算的只需要34.交点处的风压为1500而计算的大概为700,这样就不合适了。

我现在想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设备原有的风机曲线图?

网友(点评):
改叶片角度,改级数,改流道类型,重新实验曲线,这些大概你玩不了,要有实验台

网友:
风机曲线图搞错了。要用的小风机,找了张大风机曲线图。

网友:
你好,我可以帮你把风机速度和风量给降下来
我公司目前是专业做风机改造的,我已加你为好友,私聊

网友:
如果速度不变,电机不变,结果是压力高;如果速度不变,电机改小,电机会烧掉;如果电机换低速,有可能可用,要咨询风机厂。

网友(2013-08-31):
这样应该会烧电机

网友(2016-09-06):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6-11-09):
楼主可以开一贴风机计算知识的帖子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