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个螺杆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05):
螺杆Q235 直径16×900mm(M14扣长80)配螺帽  老总要求画出图来,本人刚毕业,看不懂。。

网友A:
你要配什么样的螺母啊?普通螺母还是自锁的?还是带法兰面的?看要求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配什么样的螺母啊?普通螺母还是自锁的?还是带法兰面的?看要求匹配

六角螺母吧,给胡清单上没这些要求。。

网友(点评):
有些模糊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螺牙应该不用图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个螺帽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点评):
六角头?按M14处理 查手册 Q235按C级 查手册 里面有尺寸的 照那个尺寸画 螺母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