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往复丝杆无输入动力是否可以自动排线?

楼主(2013-07-05):
请教各位,我想用往复丝杆来为滚筒上的多层牵引绳自动排线,不在丝杆上输入动力是否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不是太明白  和电动葫芦上那个一样么?还是和老式的手摇纺车  要缠个纺锤
要是后者最好还是做个动力 并且要用凸轮控制线的位置  见纺织机械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楼主没有亲自手工缠绕牵引绳的经历吧。
(我玩了五年的专业登山。)

1)为什么一定要用往复丝杆?您对往复丝杆有多少了解?
2)牵引绳的软硬度对缠绕的影响,您了解吗?
3)为什么不想用光杆解决问题呢?

网友C:
链传动,计算好传动比及往复丝杆的导程。
别看这小小的排线器,真正要做好不容易,上面如果不加张紧装置一般都会乱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  和电动葫芦上那个一样么?还是和老式的手摇纺车  要缠个纺锤
要是后者最好还是做个动力 并且要 ...

不一样,和缠电缆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楼主没有亲自手工缠绕牵引绳的经历吧。
(我玩了五年的专业登山。)

层主英明,的确没有。1.了解一点。2.钢丝绳,很硬,但滚筒更硬,电机25kW。3.光杆价格高,使用量大。4.绳是多层缠绕,角速度一样,线速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传动,计算好传动比及往复丝杆的导程。
别看这小小的排线器,真正要做好不容易,上面如果不加张紧装置一 ...

涨紧没问题,负荷端重量足够。
我想直接将丝杆上的滑块做成滑轮,问题两个:1.导程角怎么定。2.每一层的线速度不一样,是否会出现绳缠不紧?

网友B:
如果是毛线等软质的线绳,因为自身的硬台阶作用不明显,我也只好用了往返丝杆加电机的方式。

但是,线绳较粗较硬的情况下,我倒是做过用光杆和给滑块加阻尼的方法替代往返丝杆。
阻尼量,用杠杆方法,自动调节。

但要计算好滚筒的转速,计算好滚筒和光杆、再之前导向轮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毛线等软质的线绳,因为自身的硬台阶作用不明显,我也只好用了往返丝杆加电机的方式。

但是,线绳 ...

考虑批量生产,我想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所以用往复丝杆。钢丝绳,直径16mm,在滚筒上缠10层以上,如果以第一层的线速度设计,到了第十层线速度增加很多,是否会出现第十层圈与圈之间不紧的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连滚筒的转速都要恒定?那我是没戏。。。

网友(点评):
这个要求我们一般用矢量变频和张力检测来实现恒定张力,用编码器监测转角,以此来计算卷径大小,使用伺服来控制往复速度,便宜的用法还不知道。

网友(点评):
介个,也太复杂了吧,钢丝绳硬台阶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毛线等软质的线绳,因为自身的硬台阶作用不明显,我也只好用了往返丝杆加电机的方式。

但是,线绳 ...

滚筒是指缠绳的滚筒,不是丝杆上的滑轮,那个转速基本恒定。

网友(点评):
滚筒,就是绞盘是吧。绞盘筒径和线径比足够大,线速的始末差不大的话,恒速也行。 不然,很容易产生内紧外松,内齐外乱的现象。

网友(点评):
没错,我就是想请教解决这个问题,是否需要把丝杆和绞盘联动?谢谢

网友(点评):
线速度差别在一倍以上

网友(点评):
用链传动联动。双向丝杆的导程好像比线径大那么一点。

网友(点评):
谢谢,正是这情况。我嫌加联动麻烦,想在丝杆和滑块上解决,但现在技穷了!

网友(点评):
买一个纺机上面的槽筒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要给个动力的。

网友(点评):
看样是需要动力的,和滚筒(绞盘)联动,保证角速度一致,就能保证排线紧密一致了,对不对?

网友D:
光杆排线器比丝杆排线器价格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杆排线器比丝杆排线器价格贵多少?

我没询价,但从结构上来看,感觉至少是一倍的价格。

网友(2015-03-27):
你们见过老式缝纫机绕线没?好像没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啊!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毛线等软质的线绳,因为自身的硬台阶作用不明显,我也只好用了往返丝杆加电机的方式。

但是,线绳 ...

大侠,往复丝杆是梯形牙还是三角牙,两侧端部过渡的地方怎么加工?怎么保证平稳反向而不出轨

网友:
我只知道自己拆下来见过的,也是绕线的设备。说是丝杆,不如说是螺旋槽轮的组合了。槽轮里面埋进去中心有轴销可摆动的棱形块(摩擦的),以此迈过去槽型交叉处的。还有就是相同原理的,只是,三个凸轮跟踪轴承,两边小中间大。

两端怎么加工?这家伙我用的不多都是外发给专业厂的,都是把基本的数据给人家而已。自己造,生手的话够费神的吧。

怕出轨?这倒不可能的吧。棱形块是背抱死在“丝杆副”内的。除非“丝杆副”炸开了,没法出轨的吧。

网友(点评):
谢谢,模模糊糊明白了

网友(点评):
那么方便的百度图片或视频,多看几个分辨率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