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绘是好

楼主(2013-07-05):
如图工件,不知从何下手,求各大侠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补充一点:该工件要求比较高

网友:
很简单嘛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精度看起来很低,这零件直接拓印再测量就行

网友(点评):
关键是拓印后弧线如何测量是好????

网友:
拍照,导入,以中间的圆做参考,图片与中心圆重合,在原件中就能描出外形。

网友:
根据拓印大致确定圆弧,画个外形再1:1打印出来与零件比对下

网友:
看要求的精度,
最简单的是读数,将轮廓用坐标点标示,再将坐标点于画图软件里标出,
用线去连接坐标点,之后再去优化外形,
虽然麻烦些,但是错误率是最低,
总的时间也未必会很长。

网友:
要是不知道与其配合的零件关系的话还是搞细致点好

网友:
塑料零件,要求不可能有多高,直接上扫描仪扫描一张平面图,用jpeg格式转入AUTOCAD描图就行了

网友:
4楼加6楼的综合一下  CAD有导入光栅图形的功能
根据零件的功能自己设计外形  出入不大就好
主要还是弄清楚“弧形”的功能

网友:
圆弧图片导入cad,三点圆弧即可确定,

网友:
找家投影的测绘,直接扫,让他们修改修改就可以了。
我咋一看,一位楼主找了个苹果直接剪出来的,

网友(点评):
哈哈!你不说都不觉得,你一说就觉得了,这是尼龙的,有点想苹果肉

网友:
我刚一看图,我还以为西瓜皮做的。。。

用投影仪是最好的了。。找外面专门抄数的店子。

网友:
现在的测绘都是一把游标卡尺走天下

网友:
3D扫描+3D打印

网友:
上扫描仪扫描一张平面图,用jpeg格式转入AUTOCAD描图
圆弧图片导入cad,三点圆弧即可确定
其他的类似

网友:
我可以说用三坐标吗?,如果是泵的叶片,曲线错了后果就严重了

网友:
功能决定精度,匹配就好。

网友:
用红外线检测一下  应该比较好

网友:
我一般用扫描的方法,在打印机上先扫描出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