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两孔同轴度0.03以内

楼主(2013-07-05):
如图工件,两孔是安装铜套导向用的,请问两孔有工艺性可言吗???有的话如何加工

网友:
焊后回火,先钻后铰。

网友(点评):
大侠精辟!!!谢谢

网友(点评):
80mm要保证3丝的同轴度,钻孔最好在车床上干

网友(点评):
焊后去应力退火,或正火处理

网友:
15的厚度太薄吧  尽可能的保证基础的刚性
建议不用焊接组装
而改用一体加工  先用车床车内孔
然后用铣床把两个15中间的部分铣掉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个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更可行!

网友(点评):
这样加工,注意做好夹具和进刀量,否则可能外翻

网友:
如果是一件活,找块铁用线切割直接割出来算了。
如果是批量,尽量不要焊,铸件啥的都可以,粗打孔后,车或镗即可。

网友:
你材料估计是普通中碳钢焊接件吧。这个比较容易能保证这同轴度的,一起加工出来,粗加工去孔余量。普车一起镗出来可以,铣床上也行。看你拥有的设备了,基本都可以做的。

网友(点评):
上车床的话,装夹会不会比较麻烦,这是批量的活

网友:
也不麻烦的,普车的话,工件做定位夹具安装在中拖板上,刀架卸掉,中心高度调好。就是加工的时候镗好一个,中拖板刻度看好,每加工好一个工件都要让下刀退出来。估计效率小的数控仪表车更高。

网友:
装完铜套再镗铜套孔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只要保证了两个安装孔的同轴度,铜套跟孔是紧配的,两个铜套的同轴度就能保证了吧???

网友(点评):
不一定,铜套的同轴度是多少,安装后二者可能有叠加,会变得更大,原则上需要留余量需要装配后镗

楼主:
只要保证了两个安装孔的同轴度,铜套跟孔是紧配的,两个铜套的同轴度就能保证了吧???

网友:
用线切割直接割出来

网友:
车或者镗都不合适,用铰刀吧

网友(点评):
钻孔铰孔是无法保证同轴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