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温高能不能把阀芯卡住不能动作?

楼主(2013-07-05):
各位网友;请问大家

油温高能不能把阀芯卡住不能动作?那应该是多少度的高温才能把阀芯卡住?

网友:
油温越高,粘度越低,理论上来说就越不容易卡住阀芯。阀芯的动作属于机械动作,你用油去煮它不会影响它的动作。除非阀芯或阀体产生热变形,但估计要使金属材料产生热变形的话,油应该都煮没了~~

网友(点评):
(但估计要使金属材料产生热变形的话,油应该都煮没了)----线膨胀

网友:
阀体和阀芯变形量不一致的话 有可能卡阀芯哦

网友:
温差有没有?是否异种金属?

网友:
油温高也会使密封件热膨胀变形,是不是也卡住阀芯呢

网友(点评):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你确认是油温高造成的,而不是其它原因,如阀心本身机械问题,或者是油质有杂质?

网友:
有一次我做测试时,发现机器运转一段时间后,润滑油发生严重胶质化

网友:
油温高一般不会卡阀芯的,除非阀体和阀芯的变形量差好远。但油温高引起的危害比较多,例如液压油在高温下会产生沥青,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卡死阀芯,另外高温对油封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多油泵在高温下直接歇菜

楼主:
的确正如楼上所说,我们单位一台制芯机已经使用了十几年,在搬迁的时候本应该是水冷,厂家图省事没有安装水冷,用风扇来冷却搬迁的时候我出差了不知道此事。造成每到夏天就出问题,决定改回水冷。最后我要求工人把油箱里面的液压油更换了,一开机就OK了,看来楼上各位说的都是正确的。

网友:
一般不会,阀芯与阀体同热同膨胀,除非刚起用的液体温度很高,造成阀芯膨胀,而阀体还未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