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 Y轴 原点偶尔串动的疑问

楼主(2013-07-05):
先说说  遇到的情况,这种情况能有快2年了吧,机床现在使用能有7年了吧,

进口机床的Y轴 就是上下的那根轴,在一次停电后,就有了一个毛病,干活中遇到停电,在开机Y轴 有50.60%的几率位置就变了,而且是有规律的,比原来正常的时候低了3mm【也不是非常准确测出来的,至少和实际的相差不到0.1】, 有时候 反复移动Y轴,在回原点 就可能有效果, 又回到最初的原点了,2.3次也是它, 8.10次也是它。看运气了,  要不就还有一个 很有效的办法,关掉总电源,【我们的机床有3个电源,1,操作面板上,,2机床侧面,3.还有配电柜里边的打开关,要把电柜里边的电源关掉才行】至少半小时以上,在开机,回原点,‘故障’解除。  如不好的话,停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开机 就好了。正常干活的时候很少变化,只有一次是在 干活的时候 变的,上一件正常,下一件就毫无征兆的变了。 其他时候都是由于在加工中停电造成的,可是这种机床有2台,那一台就不这样, 车间温度很高 热的时候 估计能有30多度吧,  电柜里的温度 比车间还高,不知道 和环境的温度 有没有啥关系,  感觉机械方面的原因不大呢,  是不是电子方面的原因大一些呢,电子元件老化 或是 温度影响什么的。 对了  系统是 发那科 的。

问了维修工程师,他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遇到 问题就按我们的‘方法’ 解决就行了。

我也是好奇就是想知道 什么原因能引起这样的情况,

希望论坛里的前辈 能指点一二, 感谢

如果帖子 发错了地方,还请 版主动一动,移到合适的地方,费心了!!

网友:
是不是原点行程开关或者撞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