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原理图是否可行

楼主(2013-07-05):
给专机做个小液压站,动作要求是先定位后夹紧,卸料同时松开,定位压力是200bar,夹紧压力是300bar

网友A:
楼主简要说明一下各个元件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要说明一下各个元件的作用吧。。

恒压变量泵提供300bar的压力,电磁溢流阀防止过载,单向阀防止回流,流进定位缸之前减压阀将压力降为200bar通过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实现定位功能,然后通过顺序阀将夹紧缸夹紧,液控单向阀防止夹紧缸松动。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感觉有点问题就是减压阀和顺序阀并联后顺序阀是不是就打不开了?求真相

网友(点评):
原理上基本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不要理石头,以前她让我帮她看图,她的图纸行云流水太深奥了,我看不懂。后来她就说我骗她图纸,天下哪有这道理啊!

网友B:
石头女士真是高手

网友:
经鉴定可行

网友C:
防止油缸受到冲击,进油路安装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止油缸受到冲击,进油路安装节流阀。

你指的是主油路还是每个回路前安装节流阀?

网友:
1.定位缸压力会缓慢上升到30MPa,
2.储能器保压回路有较大泄露,无自动补充措施。

网友:
有两个很大的错误:夹紧缸顺序阀和减压阀并联导致两个在夹紧时同时动作,不是顺序;液控阀装错了,应该在左边油路上,或者装互锁阀。
再说你的泵出口测压表装错了吧,还有你的和顺序阀并联的单向阀搞什么的,你蓄能器如果真是保压用的,个人觉得你的球阀换成单向阀更合适吧,可以再讨论。

网友(点评):
石头女士是高手中的高手,你竟然敢说她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压力表没错

网友D:
专业素质可以不行,人品别有问题,楼主有疑问才拿出来讨论的么,定论的东西有什么好说的,有错大家指出来,别不懂瞎说。

网友(点评):
你这人人品有问题,不懂胡说,你们老师没有教过你不要胡说吗?

网友(点评):
你好好再学10年,再来这里发帖。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小毛孩子懂什么?

网友:
流进定位缸之前减压阀先将——什么压力降为2000——减压阀还能减压的?你先搞清减压阀的原理再说。

减压阀这个名起的不科学,经常误导菜鸟,应叫封压阀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压力反馈的截止阀。

还有如果升压快,减压阀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升压快过了阀芯关闭速度,建议用直动式阀压阀,阀芯响应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素质可以不行,人品别有问题,楼主有疑问才拿出来讨论的么,定论的东西有什么好说的,有错大家指出来, ...

石头要做设备卖的,你给人家胡说误导了人家,赔钱你承担责任吗?

网友:
求高手,不废话了。

网友:
都是高的啊

网友:
1.夹紧油缸液控单向阀装反 因该装在进油路上 保证牢固的夹紧工件  2.顺序阀并联的单向阀好像没什么作用
3.定位油缸的减压阀装在电磁阀后 可以避免两油缸同时动作         4.蓄能器应该装卸荷阀方便维修
5.进油路要装节流阀以便调节速度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头女士真是高手

你这人咋回事儿,到论坛里是来学习的,不愿意帮忙就不要乱说话

网友E:
既然是恒压变量泵,为什么还需要电磁溢流阀?用普通溢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恒压变量泵,为什么还需要电磁溢流阀?用普通溢流阀就可以了。

没法泄荷

网友F:
夹紧那快可以考虑用个带中位卸荷的3位4通阀代替,就不用顺序阀了
如果是缸收回夹紧的话液控单向阀位置就没问题
至于定位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比例阀或者伺服阀,用换向阀定位精度应该不够,这样的话减压阀应该没有11楼所说锁闭的问题
蓄能器跟压力表处的那三个阀不知道什么意思

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夹紧那快可以考虑用个带中位卸荷的3位4通阀代替,就不用顺序阀了
如果是缸收回夹紧的话液控单向阀位置就没 ...

厄 感觉蓄能器处的那个阀 貌似大概是个卸荷阀 只不过没有泄回油箱去, 压力表那几个一个是测压接头。。。另一个是测压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