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有一台组合式气浮机,现在出现气和水不怎么融合

楼主(2013-07-05):
厂里有一台组合式气浮机,现在出现气和水不怎么融合,感觉就没有气融进去。空压机好像没什么作用,水泵压力有5公斤,空压机第一次可以启动,二次启动不了,溶气罐内的浮球怎么调都不行,请问有高手吗。

网友A:
你的释放头的间隙有问题,要调节!另,溶气罐的压力定位4KG/cm2不能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释放头的间隙有问题,要调节!另,溶气罐的压力定位4KG/cm2不能过高!

是射流器吗?要怎么调节,谢谢。我是搞机修的,都被厂里的领导骂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射流器吗?要怎么调节,谢谢。我是搞机修的,都被厂里的领导骂掺了

我们用的这种

楼主:
泵的压力最低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的压力最低要多少啊

不知道你的是用于哪方面的,我厂是用于污水处理的,释放头采用盘式和你构造不一样。我厂参数:水泵流量30t/h。空气流量5L/min。溶气罐压力≯4kg/cm2。你看看试试。耐心点。事在人为!!!好的效果像乳化样!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