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纹孔怎么这样呢?

楼主(2013-07-06):
里面螺纹孔是对的,但外面是我根除的孔。
我要做直螺纹孔………………

网友A:
指定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深度。。

孔是从外圆面开始的,加长螺纹深度后,穿透过去了………………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紧贴圆柱表面打的孔的话,多半是图形显示品质的问题。不过,为了防止这类事,最好是其实面更远一点。

网友(点评):
貌似平面生成螺纹孔与圆弧面生螺纹孔有很大不同…………………………………………

网友(点评):
一个是点着位的控制方式不同,一个是圆弧本身就是多边形仿形来的。这个不光是打螺纹空,开槽什么的也一样。

网友B:
草图基准面远离零件表面 要有一点距离,

网友A:
话说 我的头像怎么还是这样,昨天换了的啊。
 你从内圆面试试看被, 最终还是成2维加工图纸的  那个没错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我的头像怎么还是这样,昨天换了的啊。
 你从内圆面试试看被, 最终还是成2维加工图纸的  那个没错就 ...

从里里生成 孔后,无法生成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基准面远离零件表面 要有一点距离,

你是这个意思吧……………………
可是能生成孔,无法生成螺纹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这个意思吧……………………
可是能生成孔,无法生成螺纹孔………………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要的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圆弧面的螺纹孔好像比较不会玩…………

网友:
l螺纹很浪费内存的,最好用示意吧

网友(点评):
谢谢,我就是较真,以前就明白弧面生成螺纹孔的方法,现在就想搞明白………………

网友:
内螺纹要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圆弧面怎么生成…………

楼主:
还是没明白,是做两次生成?

网友:
草圖基準面應該和螺紋開始面靈對靈配合,如下: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完事告诉兄弟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完事告诉兄弟们一下。

哈哈,谢谢各位~!~
此帖终结…………

网友:
没有打通或打孔的基准面选择不恰当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2013-12-03):
在螺纹孔的两端倒个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