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装置经常卡住,脱不开,平键变形

楼主(2013-07-06):
如图所示是一个铜带放卷机的离合装置,滑动离合,但经常卡住,脱不开,平键变形,拆装修理了好几次,现想要改进,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铜带放卷机加这样的离合器有何作用?
想不透。

网友B:
个人观点。平键变形,是因为离合器连接之后,起作用的那一部分键强度不够吧。如果键不变形,容易分开么?下次可以尝试在分开之前让减速机反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带放卷机加这样的离合器有何作用?
想不透。

就是啊,不合理

网友(点评):
说说铜带放卷的工况,还有一颗铜卷最大重量、宽度、放卷速度、和节拍。可以不

网友(点评):
铜卷大概4吨多,此工序为上下表面铣面,速度不快,每分就几米吧 图片装置部分也就起送进作用,真正设备联动起来离合器要自动脱开的

网友(点评):
喔!大概理解了。应该是铜板厂轧辊线上的。用刚性离合器体积可以小,同样的刚性离合器还有不同的齿形,您可以将直齿改斜齿,选合适的材质和热处理,再校核下强度,应该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平键变形,是因为离合器连接之后,起作用的那一部分键强度不够吧。如果键不变形,容易分开么?下 ...

每次修磨好,换新键,加润滑脂,是OK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出问题。
想让操作工每次都反转一下,难的,他们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你這個離合是用人工來離合的嗎?
針對卡的現象,有上面大俠提出改善鍵材質是一個方法,還有一個方法就是長方形邊形鍵改為梯形鍵,受力面平頭,背面斜頭會容易脫離。

网友(点评):
能承受那么大的载荷吧,考虑下

网友:
离合器脱开要用个液压缸?看大小好像压力还挺大?
平键那承受住这么大的推力?
试想  在离合器脱开的过程中,平键即承受剪切力 工作面还是一个摩擦副  离合器在平键上滑动  这样就很容易坏
建议离合器脱开的时候  要停止转动   这样既能加快离合器的脱开速度 又能保护平键
如果不能这样  非得运转时脱开  这种离合器是不合适的 建议更改结构  比如摩擦片式的

网友(点评):
是停止转动后脱开的,整个设备开启的按钮按下自动脱开 改结构的话也在考虑,可能手术比较大

网友:
查一下资料用花键离合器

网友(点评):
有考虑的

网友:
这种没有缓冲,你用摩擦式离合器看看,有点像摩托车刹车

网友(点评):
帅哥,看下楼主说的 重量是多少先,你在算下需要多大的转矩才能制动或联动。

网友(点评):
单层钢丝绳起吊700吨的我都是用摩擦形式,这种小玩意还能吓到我?

网友(点评):
现有空间能不能容纳得下?说说这个先

网友(点评):
气动抱紧的那种么

网友(点评):
液压气动都行,但是液压不能污染刹车片

网友:
斜齿离合器比较正式的名称是 “ 牙嵌式离合器 ”

将原来的直齿改成如图的斜齿,估计变动方案可行性很高,困扰也不大。

网友(点评):
这样改是可以,可还担心键那边承受不了 改花键怎么样

网友(点评):
改双键也是一种方案,单键加大或是双键或改花键都是要先校核,不先做计算就是瞎碰咯。键、轴都要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