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针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3-07-06):
一直很感兴趣,我们缝衣服用的针是怎么生产的呢

网友:
论坛里有 ,大侠自己搜一下

网友:
哈哈,个人猜想是不是和滚珠的滚子一样在辊磨机上磨出来的?

网友:
百度知道复制粘贴:绣花针的制作,大约有20道工序左右,大致是:钢丝拉直-冲压(将针鼻子处,冲成大约有直径4mm的一个一个圆饼状,然后再冲出针鼻孔,值得一提的是,冲针鼻孔居然没有下模(凹模),冲头是工人用手工将一个截面大约为5×3毫米的风钢条的头部,在普通砂轮上磨出的。大约每冲5000次左右,就要重磨。)-冲字和线槽-冲裁去掉多余的部分-磨尖(分几次)-去毛刺-磨光-抛光-检验包装等.
还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针了。最早的针是用大的鱼刺制作,针孔应该是用坚硬的尖石头连磨带钻制出来的。到了人类学会使用青铜器以后,应该是将铸造好的铜条经过敲打,变成比较细的铜丝,然后将一头敲扁,再用尖石头磨出针眼,然后用手工将针孔周围多余的部分磨掉,再磨出针尖就行了。再到后来,有了铁器,有了钻头,就可以在较粗的铁丝上钻一小圆孔,然后用锤轻轻敲打,使铁丝延展,于是针孔就变长了,最后用两块磨石,中间夹着针,搓动磨石,真就会磨的极好。
绣花针按长度5厘米,平均直径1.0毫米来计算,体积为40立方毫米,质量为0.3克,算上加工的材料损失,1千克铁可以做2000根左右。

网友:
一个小小的绣花针也有这么多的工艺

网友:
学习了,工艺挺复杂的,不知现在的工艺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