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非标设计?你未必清楚

楼主(2013-07-06):
很多人对什么是非标设计搞不清楚,书上也没有一个具体定义。

咱说说自己的看法。

1 设计,主要指设计对象变化较大,差别较大。
2  今天一个切菜机,明天一个专用自动焊机。
3 这些项目一般都是外面单接的,而不是设计公司自己的长期规划。
4 产品多为单件或小批量生产。

相对以上;
1 设计内容变化较小,差别小的,一般不叫非标设计了。如果专用车辆设计,车类型五花八门,但不能叫非标设计了。
2 如果专门设计开发切菜机或自动焊机的公司,也就那一两个项目,不断改进推陈出新,这也不能叫非标设计。
3 如果公司自己想搞个产品,比如以前帮别人开发累了,自己想搞个自动焊机,公司今后转型做焊机,这也不叫非标设计。
4 如果设计的东东,别人进行大量生产,做为通用产品进行销售或使用,我一般称之为产品设计。一般来说产品设计要求相对高些,考虑的问题更复杂些,当然设计资料也更正规。

网友:
我所知道的,日立硬盘厂,单是做电机运动控制的团队就有将近2000人

网友:
就是没标准哈哈

网友:
网上抄的:
1、所谓非标设备是指国家定型标准以外的不定型、不成系列的需先进行单体设计再进行单台或小批量加工制造的设备.非标设备本身的一些固有特性决定了其评估程序和方法较标准设备更复杂难度更大
2、非标设备是指国家尚无定型标准,各设备生产厂不可能在工艺过程中采用批量生产,只能按一次定货,并根据具体的设计图纸制造的设备。

个人理解:
非标图纸是第一次用于生产,也是最后一次用于生产。非标设备有点类似于专用设备。

网友:
个人理解:其实就是五花八门,客户需要啥,咱们就搞啥。能满足客户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设备。。
航天飞机以前没人搞出来过,第一次做算是非标么。。客户生产线设计,没有相关借鉴的图纸,全部需要重新开新的产线,算是非标么。。

非标主要还是玩结构,正规化的设计保底还是需要一定各种力学分析及结构稳定性仿真的,否则设备搞出来了,精度或者稳定性不好,看你怎么跟客户签收。。。这玩意要做的好是真费脑子。

网友(点评):
第一次做不一定就是非标

网友:
比如搞自动焊机设计,今天我设计A厂某工件的自动焊机,明天我设计B厂某工件的自动焊机,2台机器传动,结构,外形完全不同,更不通用,我认为这就叫非标设计。

网友:
我在连接器厂做非标机。就是专用机。

网友:
非标设计我认为就是区别于专用机械设备的设计,比如说工作母机之类的。非标设备由于客户需求的不同而导致结构原理外形等都不一样。也就是无法标准化的设备。

网友(点评):
头像不错,当年空战的难题啊。

网友(2015-02-04):
网上抄的:
1、所谓非标设备是指国家定型标准以外的不定型、不成系列的需先进行单体设计再进行单台或小批量加工制造的设备.非标设备本身的一些固有特性决定了其评估程序和方法较标准设备更复杂难度更大
2、非标设备是指国家尚无定型标准,各设备生产厂不可能在工艺过程中采用批量生产,只能按一次定货,并根据具体的设计图纸制造的设备。

个人理解:
非标图纸是第一次用于生产,也是最后一次用于生产。非标设备有点类似于专用设备

网友(2015-03-20):
非标设计就是看似没有标准,却又隐含着标准

网友(2015-05-18):
确实,非标,异于标准,就是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设计定做

网友:
不能直接买到的东西

网友:
现在设备厂家都是自己用自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