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升平台-汽车厂AGV

楼主(2013-07-06):
前段时间在上海通用汽车沈阳拍的,有了解此机构的朋友,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A:
升降部分是蜗轮丝杠升降机,外面的那个是薄钢板护套,拆开就看见丝杠了,

升降框架就是一般的连杆机构,有用油缸驱动的,

网友(点评):
大伸缩比升降机构是薄扳直接卷升,没有丝杠。

网友(点评):
举升连杆机构为双机构,目的是保证升降台不产生位移。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提示,我用丝杠系统作过台车升降系统,再琢磨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坛子里有相关视频,好像又是德国一老头搞出来的

楼主:
谢谢998大侠,里面不是液压缸,它是一种大“高径比”的举升机构,原来有人发过贴,并有视频。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2MTk1MjA4.html

网友:
啃机械设计手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部分是蜗轮丝杠升降机,外面的那个是薄钢板护套,拆开就看见丝杠了,

升降框架就是一般的连杆机构, ...

正反叉机构,正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2MTk1MjA4.html

谢谢大侠给的链接,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搜到,找不出合适的关键字,来搜索

楼主:
自己想的机构,不知对不对

楼主:
找到了原始厂家

网友:
不错的机构啊 学习了啊

楼主:
http://www.pacospiralift.com/products.htm

楼主:
上一张大图,看它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始厂家

我们这边也有平台,不过是电动平台,结构比上面的台子要简单些。
用途可能不大一样。 主要是做6自由度的运动。

网友(2013-08-11):
学习了,这么多学问在里面呀。

网友(2014-03-30):
此机构的承载能力多大?平面度多少?

网友(2014-09-16):
不容易啊!主机厂一般都不让拍的。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交流一下收获颇多

网友C(2014-11-13):
我们公司有一个应用要在钢厂举升5吨重的钢管,行程1.1米,现在考虑用2个气缸顶升,不知道这种结构的负载能有多大

网友:
你好!朋友你是在车企上班的吗?我们能聊聊吗?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一个应用要在钢厂举升5吨重的钢管,行程1.1米,现在考虑用2个气缸顶升,不知道这种结构的负载能 ...

你们公司牛啊,用气缸顶升5t钢管1.1M行程!

网友D:
楼主,不要把公司名称发出来啊。。原则上车间是不允许拍照的。现在SGM管这个管的很严,公司如果有意要查,会把接你进去的人给害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把公司名称发出来啊。。原则上车间是不允许拍照的。现在SGM管这个管的很严,公司如果有意要查, ...

对不起!现在管理是严,以前也没在意,对不起啊!管理员能改吗?

网友:
这个是加拿大的大螺旋机构,下面是涡轮蜗杆,里面没有丝杆,里面是钢带,钢带上有螺旋导向槽,然后涡轮蜗杆驱动钢带伸缩。这个长径比特别大,空间紧凑,就是不能受拉。只能压力

网友:
里面没有丝杆,这是加拿大的大螺旋机构,下面是涡轮蜗杆,通过旋转钢带直接在导向槽伸缩。这个空间紧凑,但是就是不能受拉,只能一直压力作用,而且缩回来的时候不能有拉力,要不直接把钢带拉散了。我们用过这个。

网友(2017-01-22):
引用 楼主:
重新上

这种结构承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