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表达是否合理?

楼主(2013-07-06):
学生的制图工地还比较薄弱,所以找了些图来练。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零件的表达是否做到了机械制图中规定的“完整、清晰、简洁”?如有值得润色修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半刨和局部刨,向视图的圆角还要表上

网友A:
说实话,有不少问题。先说几个显眼的。

1、视图方向选择不是特别合理:看到这个零件,一般我会把你现在的左视图选为主视图来画。尽量先用主视、俯视、左视来表达。不是特别必要似乎可以不用向视。

2、你现在的左视图最上面部位的凸起形状明显和立体图对不上呀。凸起上部是R10不错,凸起跟部的27画成什么了?

3、尺寸漏标,底板圆角楼上已经有大侠指出来了,宽4mm的槽也没标吧,或许还有,自己找找吧。尺寸的标注和检查是有规律和顺序的。我通常的做法是按主视、俯视、左视、向视、剖视和剖面的顺序,对一个图是按横向、竖直、圆和半圆、特殊尺寸。标完后反复核对。

4、按你给出的轴测图,我猜不出被遮挡的后面是什么结构,有无筋板?这种情况通常按对称处理。

不过按你画的图的意思,8mm宽的筋板对侧是没有筋板的,你确认是这样吗?

后侧的情况就更看不懂了,你的主视图底板右侧的那条黄色虚线能告诉我是表示的什么吗?你有底板向视,所以肯定不是底面有槽,如果是R10内凹一直到中心也不成,20的筋板没位置了,难道是后侧两个筋板把中间空开了?似乎也不对,和对侧对称,那你的虚线不能通到中心呀。还有个问题,关于虚线的使用,要么不画,不引起歧义的时候被遮蔽的结构是可以不画的,要画就要画对画全,有的画有的不画就会看着别扭,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用虚线,那也要同时画出4-Φ10的孔吧。

抱歉,有点罗嗦了,还是自己再看看吧。

5、还得再啰嗦一句,你的左视图下部中间部位的局部剖是为了反映什么?这里貌似剖不出什么东西呀?剖切不是随意剖切的呀,正常视图表达不清楚才剖,你剖完后和不剖没什么其别呀,我彻底被你搞糊涂了!!

网友(点评):
点评很好,,,赞成!

网友(点评):
自觉啰嗦,不过看着别扭,不说也难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有不少问题。先说几个显眼的。

1、视图方向选择不是特别合理:看到这个零件,一般我会把你现在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是您啰嗦,是确实问题不少。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做几点解释:
1、圆筒上方的突起,我感觉与R10光滑过渡的那段根部圆弧是无法求得的(仅根据尺寸27),所以我就先自己标了个倒圆;您看看呢。看能不能确定它的尺寸和位置;
2、轴测图是我在网上找来练习的图,应该是左右对称、筋板只有前面一个;
3、底板画虚线,我是为了表达地板上R10的槽是左右贯通了的,所以加了虚线。看了您的点评后,觉得自己没有把半剖的概念搞熟——半剖是用于表达具有对称结构的机件。既然我用了半剖,就说明槽是对称左右开通了的,画虚线实为画蛇添足也;
4、您的点评很对,左视图的局部剖也没有必要;
5、不用俯视图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先前画了俯视,但虚线多读图很麻烦。我看到我画的主视和俯视已经将除了底板以外的其他结构表达清楚了,直接用仰视表示底板结构就行了。这样可以起到简化视图少用视图的目的。
6、至于尺寸标注,谢谢各位的斧正。

以下是我改正后的图纸,望大虾再抽空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上图左视图的底部圆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左视图的底部圆错了吧

没看懂你说的是哪个位置。能不能在图上圈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是您啰嗦,是确实问题不少。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做几点解释:
1、圆筒上方的突起 ...

这样理解,可以吗?呵呵,简略的话就这样吧,实际由于有相贯线,根部还要下移一些。你自己再考虑下。

网友C:
1、很明显,耳应该是8楼画的那样,75和85重复标注了;
2、这里俯视图必须要,向视图没用;
3、我感觉这个图画全虚线比剖视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可以吗?呵呵,简略的话就这样吧,实际由于有相贯线,根部还要下移一些。你自己再考虑下。

由于27这段水平距离在高度方向的位置未定,所以你画的R3也是可以变动的,我觉得。还是感觉这个图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很明显,耳应该是8楼画的那样,75和85重复标注了;
2、这里俯视图必须要,向视图没用;
3、我感觉这个 ...

仁兄能否上个图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27这段水平距离在高度方向的位置未定,所以你画的R3也是可以变动的,我觉得。还是感觉这个图有问题。

呵呵,不要纠结在这儿,这不是重点。

由于27根部实际不在最高点,所以理论上说,你的轴测图上的27标注尺寸线的引出位置就容易有误解。

但通常这样的结构,你可以这样理解,27尺寸是在上部圆筒的中心平面上,由这两点向R10圆弧做切线,然后这两条切线与圆筒上母线用R圆弧过渡,最后做成的这个面前后拉出厚度,完成。这时你在零件外表面已经找不到27的尺寸了,过渡圆弧和相贯线的实际尺寸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但对这个零件的设计及制造意义不大。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很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要纠结在这儿,这不是重点。

由于27根部实际不在最高点,所以理论上说,你的轴测图上的27标注 ...

明白了,多谢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