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显示屏显示368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3-07-06):
发那科系统显示屏显示368报警怎么办?

网友:
查手册,或者关机再启。

网友:
这个系统不是一般的难用,,,用了一次老报警,到现在还没稳定下来

网友:
查手册看看   有说明的额

网友:
查手册了,没其他办法好像

网友:
如果是:伺服(SV)报警
368串行数据错误(内装)
原因:内置脉冲编码器发出的数据无法接收
打电话给机床生产厂家询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