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紧凑油缸的设计图纸,社友帮我看看有无不妥

楼主(2013-07-06):
    平常的时候不怎么接触液压,有朋友让帮着设计一个夹紧油缸,要求最大25MPa,且活塞杆头部要承受一定的力F,大约为500kg左右,因平常没怎么接触过液压的东西。请社友帮我指导一下,看有啥不妥的地方,尤其是密封圈的使用和布置上。谢谢。

网友:
导向环多加几道吧,

网友:
市场上没有直接买的么?

网友:
油压大  杆的受力有问题

网友A:
这样密封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承力方式有些特别,一般不宜让油缸承受侧向力或者扭矩,如果有可能,导向元件宜增加,布置要尽可能靠近负载处,以增加其支撑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密封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承力方式有些特别,一般不宜让油缸承受侧向力或者扭矩,如果有可能,导向元件宜 ...

fmdd友好,能将你说的给我一个较为详细的图示吗?如果我只在活塞杆上加一道导向原件会不会好一些,是加到第一道密封的前面好呢,还是哪个地方。

网友B:
楼主这剖面线画的。。。。。

网友(点评):
恩,基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dd友好,能将你说的给我一个较为详细的图示吗?如果我只在活塞杆上加一道导向原件会不会好一些,是加到 ...

可以的,如果空间尺寸允许,尽量往负载端加,越靠近负载,其悬伸结构的力臂越小,两导向环(或多个)之间的跨距越大,其尾端产生的变形挠度越小,越不容易发生卡滞现象。

网友(点评):
不过有一点,我比较在意楼主的轴的直长比(直径/长度)。太大的话,你怎么加导向都没用。

网友(点评):
是的,间隙和载荷会造成活塞杆摆动,如果支撑距离大,可以减少摆动的角度,或者其尾端的变形

网友(点评):
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是摆动问题了,哈,估计连空载下的移动也会困难,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此话怎讲?窃以为,大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柱塞杆了^_^

网友(点评):
哈,我说的是直长比。太大,你再推的时候就容易偏载了,然后就出现卡缸的情况。好比你拿个硬币放在管子里,和拿个同直径的圆钢放进去,肯定圆钢先滑出来。就是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空间尺寸允许,尽量往负载端加,越靠近负载,其悬伸结构的力臂越小,两导向环(或多个)之间的 ...

谢谢,fmdd社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剖面线画的。。。。。

哈,疏忽了,谢谢社友指正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可以将受力零件与活塞分开来设计。参考如图: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最好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设计很好,且成本低廉。也许不适合LZ,LZ需要紧凑型的。

网友(点评):
要是能讲解一下图中的各个元件符号代表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接触了一点液压缸,但公司组装的液压缸都是直线滑动。。这样的液压缸只需要尘封,油封,耐磨环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
密封圈用哪的,安装密封圈的槽口建议按照密封圈厂家规定的尺寸公差进行设计跟加工,例如NOK,小心漏油。。

网友:
现在下载一次不论什么文件威望都减七点,不友好啊

网友(点评):
期望能少点

网友:
相邻件的剖面线应当方向相反

网友:
1,活塞缺少导向,这个油缸缸体用不了几天就得报废了。
2,活塞杆的导向也少,看图纸比例。
2,动密封用O型圈不怎么理想,
4,细节决定成败,零件图没有提供,不好分析。好的加工工艺才能出好的产品。
5,如果是重要的液压缸,交给专业的液压设备厂家比较合适,自己做划不来,成本也高,关键要对液压设备厂提供合理的技术要求。什么东西都自己做,是做不好的。

网友C:
油缸活塞直径80,活塞杆直径50,行程按图纸上,全行程不到10毫米,实际工作行程还要少一些。
如果油液压力25MPa,则油缸推力12.5吨。活塞杆端头受力应为工件逃逸力,活塞杆伸出部分很短,侧向受力况且才只有500公斤,这是夹紧油缸常见的受力情况,没什么了不起。
这种受力情况,适宜让活塞杆与孔直接配合,用导向带是不合适的。活塞杆的制作有要求,调质当然是基础,其表面必须高频淬火并镀硬铬。
密封用得太乱且不合理。油缸盖与油缸的静密封,不用挡圈就行。活塞的密封用O型圈有点匪夷所思,建议用格来圈。不必将斯特封和唇形密封共用,用一种就行。斯特封对装配工人的水平要求高,稍一不当心就会失效,最好不用。
另外,即使斯特封与唇形密封共用,因为唇形密封必需润滑,而斯特封的密封唇口材料是有自润滑性能的增强四氟乙烯,也应让唇形密封接近油腔而斯特封在后。现在的画法位置刚好相反。
油缸活塞两边的油孔没有画出,不好。油孔位置和加工很重要,不要掉以轻心。

网友:
看不出进油和回油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缸活塞直径80,活塞杆直径50,行程按图纸上,全行程不到10毫米,实际工作行程还要少一些。
如果油液压力 ...

高手啊,我就是觉得密封圈设计的比较乱,另外如果按照图纸比例上的行程,500KG没问题。但是只有这么简单的想法,远远没有前辈这么专业。

网友:
我还看不懂呢

网友:
导向长度起码要和直径相等。

网友(2016-06-18):
确定液压缸的直径  ,有已知条件,   面积=力/压力   ,受力垂直活塞杆不妥,有螺纹的口应该是缸的回油口吧  ,这样杆的长度太短。杆上的Y型密封圈当做防尘圈使用。仅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