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尺寸不稳定,数控高手请进

楼主(2013-07-06):
我在做内孔,26mm,外径350,宽35MM,内孔尺寸不稳定, c圆10-15,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我的机床是广数928系统,车内孔是三刀(259.2,259.7,260)

网友:
材质是什么?内孔公差多少?

网友A:
到底是26还是260?材料?刀具?切削参数?(你的问题描述不清),还有检测您的机床X轴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26还是260?材料?刀具?切削参数?(你的问题描述不清),还有检测您的机床X轴精度。

不好意思,写漏了,内孔是260,材料是铁的,产品名称是电动车轮毂,内孔公差+0.1

网友:
这个 有点难度 看加工工艺了!

网友:
车工表示不懂只懂得磨工

网友B:
用了几把内孔刀加工的?一把肯定达不到精度,话说928的系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几把内孔刀加工的?一把肯定达不到精度,话说928的系统太老了

一把刀

网友(2013-08-27):
这是一个工艺问题,一把刀磨损就会不稳定,加一把精车刀一定会好。

网友:
就一把刀车绝对尺寸不稳定加一把精车的

网友:
     0.1这应该是可以的。一把刀完全可以保证这个尺寸,如果机床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加工参数不对了

网友:
工艺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我想很可能是装夹问题,0.1的公差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
估计是两个原因,夹装变形和应力变形。

网友:
先钻再镗不行么

网友:
两把刀车削一个粗车一个精车

网友:
感觉应该是机床的问题或系统的问题,不稳定。

网友:
加把精车的,尺寸比较稳定,26是轴承孔吧

网友:
在几种可能,1.材质问题:内应力大;2.机械问题:X轴皮带松或在异物;3.X轴从系统里补下间隙。拙见不仿一试。

网友:
新手进来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