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的设计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侠   我在做一个轧机的液压缸设计  算出来活塞缸径是603mm     活塞杆径是423     查机械手册上面最大是500mm   和360mm     查不到我要的缸径     我的该怎么圆整和取值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有油封的资料查不?

能找到合用的油封,也可以确定缸径吧。

网友B:
楼上正解,没必要死磕设计手册,自己计算下受力,满足互换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油封的资料查不?

能找到合用的油封,也可以确定缸径吧。

对   我再查查密封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没必要死磕设计手册,自己计算下受力,满足互换性就可以了

嗯嗯      我再校核一下      谢谢前辈

网友C:
搞这么大的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大的油缸!!!

轧机和压机的都很大     因为负载都很大    都在1000T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