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的展开和计算方式,请问这个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3-07-07):
已知螺旋轴480mm外径是800mm拉伸长是546mm它的下料方式是怎么下?另外急求它的近似的计算公式!

 D=外径(圆盘大径)  d=内径(钢管外径) 螺距 P
 (((3.14159*D)平方+P平方)再开平方=L1
  (3.14159*d)平方+P平方)再开平方=L2
 下料外径=L1*(D-d)/(L1-L2)
下料内径=外径-320(叶片宽*2)
下料内径要比计算尺寸稍小 然后将多块圆盘叠加在一起 ,对齐点焊 用车床加工内孔 加工至比钢管 直径大1-2毫米 这样会便于组对.
理论下料尺寸:850*530

请问哪里有问题,我加工出来的怎么不成功呢

网友:
没有搞清楚计算和作图道理,只知道死记几个“公式”,不错才怪。
首先记住单节螺旋叶片的下料图形是个有缺口的环形。
然后记住这个环形外圆周长与内圆周长之比等于单节螺旋外周螺旋线长度与内周螺旋线长度之比,而环形内外园间距等于螺旋叶片轴与外圆距离。
这里面只需要有3个数字。在楼主的例子里,“环形内外园间距”容易得到,是400-240=160。还需要“单节螺旋外周螺旋线长度与内周螺旋线长度”,楼主能够计算或者作图得到吗?

网友(点评):
螺旋线长度=周长×螺旋角 螺旋角的正切应该是螺距比直径 用作图法放样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