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大隈机床维修的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07):
大隈MCR-BII加工中心,各轴运动时,数显有间断暂停,机床没有暂停,最后运动的距离跟数显还一致,请教高手,怎么回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接头或者线有问题吧,有地方接的虚

楼主:
接线头自己有可能松吗?都用快四年了。最近几天才发现这毛病。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自问自答 挺好

网友:
线头可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