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压缩弹簧受压后扭曲变形的疑问?

楼主(2013-07-07):
现有圆柱压缩弹簧,线径8,外径45,长度190,节距14.5(单位mm),最大极限承受270公斤压力;为什么压缩100mm后,弹簧会扭曲变形,损坏掉,如图:
我是公司工装夹具设计,有一个30岁设计模具的同事和装配钳工,分析后说是:1、弹簧太长,压缩100mm不行;2、弹簧选型太小。我认为他们分析的还没到关键处。因为弹簧都变形了,设备调试急用,需马上更换弹簧
弹簧的应用地方是这样的:公司自制液压剪板机,上面的压料架与上刀座固定,通过弹簧反向作用力来压板料,这个数模是我设计的;请见图示:
请各位大侠,了解状况后,帮助我分析下弹簧扭曲的真正原因,不胜感激啊!因为试机紧急,需尽早换新的弹簧。
请大侠能给我指点出,更换什么样规矩的弹簧,换成弹簧的尺寸是什么样的?因压料架上的弹簧孔是50,弹簧外径45,无法加大了。

弹簧的应用结构方式

弹簧的应用结构方式

压缩压缩弹簧变形后的状况

压缩压缩弹簧变形后的状况

网友A:
看弹簧的状态是径向变形了,说明压力过大,已经超出簧丝材料本身的屈服强度了。
1.弹簧的定位轴与弹簧直接配合紧一些。
2.选择簧丝直径更大的弹簧。
以上2点建议应该同时满足,LZ您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弹簧的状态是径向变形了,说明压力过大,已经超出簧丝材料本身的屈服强度了。
1.弹簧的定位轴与弹簧直接 ...

感谢楼主的提议!
第一个方法可以用;
第二个方法,因为压料刀架的安装弹簧孔直径50mm,弹簧外径无法加大了,这是我当时设计失误了。

网友B:
1、根据你给的弹簧参数,对比变形的弹簧照片看你的弹簧长了。
2、弹簧里面穿的螺栓最好接近弹簧内径。
3、弹簧两端最好做出平面。
4、现在使用的弹簧可能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你给的弹簧参数,对比变形的弹簧照片看你的弹簧长了。
2、弹簧里面穿的螺栓最好接近弹簧内径。
3、 ...

感谢你的提议!
现在能使用的,就只有你的第二条建议了。

网友C:
哈哈,又一个弹簧的问题。“弹簧太长,压缩100mm不行”可能是你说错了。你认为他们分析的还没到关键处,这么自信谁敢啊。

网友D:
线径8,图片中圈数大约15,压并高度8*15=120mm,190-120=70,怎么能压缩100mm呢?

网友E:
有查询过弹簧的样本么?样本上所列出的最大允许变形量是多少?你的弹簧已经超出弹性极限了。

压簧和压杆一样,受压是会失稳,工作时需要有导向,内导向杆间隙大约是弹簧内径的20%,外导向杆间隙大约是弹簧外径的120%,因为弹簧压缩时,其内径和外径都会增加。

为防止弹簧过压失效,可以做一限位挡块,机构压到挡块就压不动了,弹簧变形到此为止。

网友F:
看设计的挺漂亮的,连排管都装进去了。就没做过仿真?弹簧那里没有报错?
东西都造出来了,看来只能剪薄的了。

弹簧为什么不能加粗?已经没有空间了?

网友G:
所给的参数,压缩100mm,不变形才奇怪。想想(190-100)/190和(14.5-8)/14.5是什么关系?
不晓得说弹簧长了的根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一个弹簧的问题。“弹簧太长,压缩100mm不行”可能是你说错了。你认为他们分析的还没到关键处,这么 ...

这是圆柱压缩弹簧,自由长度210mm,节距14.5,压缩量可以达到100mm的。也只有压缩弹簧才有这么大的压缩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径8,图片中圈数大约15,压并高度8*15=120mm,190-120=70,怎么能压缩100mm呢?

图片上变形的圆柱压缩弹簧,节距14.5,总长度2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设计的挺漂亮的,连排管都装进去了。就没做过仿真?弹簧那里没有报错?
东西都造出来了,看来只能剪薄的 ...

安装弹簧的孔是50,所以弹簧外径无法加大;我用的3D软件是UG,运动仿真真能模拟出各部件是否有干涉,UG的仿真是无法计算弹簧的;其它软件估计可以仿真弹簧,但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查询过弹簧的样本么?样本上所列出的最大允许变形量是多少?你的弹簧已经超出弹性极限了。

压簧和压杆 ...

这位大侠指点的很详细,感谢了!
弹簧淘宝上买的;压缩量是可以达到10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给的参数,压缩100mm,不变形才奇怪。想想(190-100)/190和(14.5-8)/14.5是什么关系?
不晓得说弹簧长了 ...

大侠说的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你这样计算是什么公式?
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指点的很详细,感谢了!
弹簧淘宝上买的;压缩量是可以达到100mm的。

你在淘宝上买弹簧?

这种难以有质量信誉保证的弹簧,选用时建议还是慎重点比较好,毕竟设计人员要对自己的设计结果负责。

这种小空间需要力比较大的弹簧,建议找MISUMI样本上选,MISUMI有一个冲压模具零件的样本,上面列出的弹簧比较多,他们的样本参数也比较齐全,价格略微贵些,我以前选弹簧大多用MISUMI的,现在用LeeSpring的。

同样的安装空间和圈数,矩形截面弹簧弹力大于圆柱钢丝弹簧,你可以找MISUMI样本看看,MISUMI样本可以免费到他们公司网站上注册账号进行申请,或者发传真、邮件询价,他们也会自动给你开通账号。虽然我不喜欢日本公司,但这个样本还是很实用的,用起来方便快捷。

弹簧样本标称其极限压缩量,设计的时候也不宜用到极限,我们一般会留出大约20%的余量,这样既安全,也能降低弹簧的最大载荷,增加其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一个弹簧的问题。“弹簧太长,压缩100mm不行”可能是你说错了。你认为他们分析的还没到关键处,这么 ...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公司一个是搞模具设计的同事,30岁,他对模具工艺分析很精通,设计的都是拉延模,大模具,但拉延模具结构都很简单的,不同于精密级进模,结构复杂需要计算。另外就是我做些机械方面与夹具工装等的设计;我27岁,比他小,我平时都很尊重同事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探讨,说实话,我也很虚心。但问题是搞模具设计的同事,对机械设计与公式计算方面的不懂,有时给的意思都不在问题关键点;就拿昨天下午试机,剪板机刀口是线切割拼接的,有个刀口加工出来没有斜度,加工方面的失误,试剪板时剪不断,他硬是说我选的液压站与油缸压力小了,2个液压缸,1个5吨的力,系统液压在10Mpa时,理论输出力是10吨,事实是液压力够的,选液压站时我查过之类,1.25mm厚的板,这个10吨的剪切力加斜刀口,是可以的,然后把板换到斜刀口的地方就可以剪断;他根本就不懂液压与气动方面的知识,总是凭感觉给意见,而且公司别的技术设计人也没有,装配钳工也只是根据结果凭感觉说话,当时板剪不断,他们都说是液压动力小了,有时不能和同事谈论关键的地方,感觉压力很大!很郁闷!也只有在论坛才能找到智者解惑,真得很感谢社区论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安装弹簧的孔是50,所以弹簧外径无法加大;我用的3D软件是UG,运动仿真真能模拟出各部件是否有干涉,UG的 ...

你画一个总高210-100=110,线径8,圈数13个的弹簧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我呢,只用Inventor。在Inventor,杀了我也画不出来。

我猜想,这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楼主没对最矮的高度进行过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变形的圆柱压缩弹簧,节距14.5,总长度210mm。

那这个弹簧的刚度是多少?你有没有计算这个弹簧的最大允许压缩量?

网友:
1.弹簧的旋挠比不对,需重新设定外径和长度的比例
2.弹簧的定位结构需改进
3.压缩比太大,以后弹簧易疲劳和损坏
你可以参照设计手册再核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给的参数,压缩100mm,不变形才奇怪。想想(190-100)/190和(14.5-8)/14.5是什么关系?
不晓得说弹簧长了 ...

昨天在家发的贴,今天拿着弹簧量了一下,弹簧自由长度 250mm

网友(点评):
那就对了,所以数据很重要,弹簧一般不建议使用它的最大压缩量,因为这样弹簧容易疲劳损坏失效,或者断裂。还有就是他们都提到了的弹簧中间定位轴和弹簧的内径要取规定值,不然也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画一个总高210-100=110,线径8,圈数13个的弹簧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我呢,只用Inventor。在Invent ...

帅哥,昨天我写错了,刚才拿着弹簧量了,长度是250mm,因此压缩量可以达到10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淘宝上买弹簧?

这种难以有质量信誉保证的弹簧,选用时建议还是慎重点比较好,毕竟设计人员要对自 ...

刚才查了冲压模具配件手册,决定买 盘起的矩形弹簧 SSWS 46-25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家发的贴,今天拿着弹簧量了一下,弹簧自由长度 250mm

老大,这机器是谁设计的?弹簧选型的决定权在谁?谁采购的?

还得量实物?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这机器是谁设计的?弹簧选型的决定权在谁?谁采购的?

还得量实物?无语。。。

额,不好意思,长度昨天我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给的参数,压缩100mm,不变形才奇怪。想想(190-100)/190和(14.5-8)/14.5是什么关系?
不晓得说弹簧长了 ...

嗯,感谢大侠指点,之前弹簧选型时我也做过计算,但经过试机后还是出了这个问题,后续计算要应以为鉴,再仔细些。

网友(点评):
幸亏没被98%大师看见了。。。

网友(点评):
哈哈,担心又被干翻

网友(点评):
嘿嘿,我不怕被干翻,不断学习进步是我的追求,欢迎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