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橡胶,什么橡胶材料可以承受3T的力

楼主(2013-07-07):
什么橡胶材料可以承受3T的力,我们的运动过程像打气筒一样,经常会冲击橡胶,这样的过程不会让橡胶用久了以后慢慢变成碎片,有没有这样的材料啊?

本人对材料不是很懂,所以来请教各位。

网友A:
不管什么材料,能承受的力是与受力面积有关的,先说说这个吧,至于力,如果是冲击,则由能量转化而来,再说说这个,然后才好给建议

网友:
LZ发来的信息不完整,没办法选型。
选型步骤:1.分析橡胶整体的受力情况,找到应力集中处。
2.计算出橡胶所受的最大应力
3.查表。网上有众多橡胶类型手册。对照强度极限,容易就能找到满足的橡胶。
希望能帮助到LZ!

网友:
力的大小不能说明问题,应力才是问题!

楼主:
受力面积是120MMX120MM
我是想了解一下哪些橡胶材料经冲击以后不会碎?

网友:
没有具体结构,如果你想弄清的话,建议看看橡胶缓冲器设计方面的资料.

网友:
就算是选橡胶缓冲器也还得有如下几个参数:

1、运动件的速度(在撞击前的瞬时速度)
2、运动件的驱动力(楼主已经给了3t,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3、运动件的质量
4、期望的缓冲行程
5、撞击频率

计算缓冲的时候,先算出运动体的动能,再计算在缓冲期间,驱动力产生的附加动能,两者相加就是缓冲元件需要吸收的总动能。

质量是用于判断在撞击时会不会反跳。

撞击频率用于判断单位时间内缓冲器吸收的总能量,它们全部转换成了热能,造成元件温度升高,元件自身能散发热量,但需要时间,如果短时间内多次撞击,元件很有可能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

楼主只给出了力,这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材料,能承受的力是与受力面积有关的,先说说这个吧,至于力,如果是冲击,则由能量转化而来,再说 ...

PUR吧,高弹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