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沟槽直径检测,求助

楼主(2013-07-07):
公司最近开发一种新的产品,由于一直没有接触该种类型的结构,不知道如何测量,特来论坛请教各位老师!请多多指点!
测量图示中φ26.5±0.05尺寸,测量方向为左边视图中从下往上测,这个孔是个盲孔!

网友:
这个沟槽是做什么用的?装卡簧?
如果是装卡簧的功能槽。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检测。
如果真的是非常关键的尺寸,且要求全检。那只有做专用检具了,检具的做法考虑用杠杆百分表+零件支座改装。
简单的检测的话可以在槽底涂抹黑色油水,做对比样板后对比

网友(点评):
。。。卡簧没必要检测?检具的做法是杠杆百分表+零件支座??你说的这些机械CAD论坛我早就看过了,说点实际的?虚的有意思吗?

楼主:
这个沟槽起密封作用,就是液压制动器的密封槽!

楼主:
是大批量生产,及检测。数控车床加工的!

网友A:
那只有将其他重要的尺寸作为基准,做综合检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将其他重要的尺寸作为基准,做综合检具了。

其他尺寸做基准,那就只有图示φ22.6(+0.05,0)那个尺寸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B:
用内沟槽卡尺啊,比较容易的

网友C:
有内槽千分尺的,好像是这么叫的,带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沟槽卡尺啊,比较容易的

有这方面的图片吗?

网友(点评):
自己百度一下啊,也就200元的东西,我这里经常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内槽千分尺的,好像是这么叫的,带表的

长啥样啊?带个图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槽径量规,可以做成带表的或者电子的,加1中值校准件
也有通用的量具,mahr的万能测量仪,测头需要定制
还有一种是卡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啥样啊?带个图怎么样?谢谢了!

今天去单位拍了张,这是我们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去单位拍了张,这是我们在用的。。

谢谢您给我拍的照片。我们也用的这种,但是这个测量上大下小的沟槽还可以,图示沟槽是上小下大的,而且切深比较小除去倒角就只有0.9左右了!

网友:
从图中看这两个沟槽是装密封圈的,之所以给定公差是为了保证高可靠性,这个件生产中是有数量的,最好是制作专用检具。

网友D:
可以考虑12楼带表内卡规的方案,将测头直径缩小到1.2mm,使用标准样件校准带表卡规后后采用相对测量法测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12楼带表内卡规的方案,将测头直径缩小到1.2mm,使用标准样件校准带表卡规后后采用相对测量法测量即 ...

请教哪里能买到1.2mm的测头?威海测量有没有?

网友(点评):
你需要联系生产厂家特殊订做测量头

网友(点评):
沟槽底为啥要设计成锥面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哪里能买到1.2mm的测头?威海测量有没有?

更好的密封和手感!

网友E:
你需要这个

网友E:
精度不错啊,1汽用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度不错啊,1汽用不少

这个好,这个不错,还能减少出错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这个

就是工作原理没有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这个不错,还能减少出错的几率!

这个精度在0。01以内,重复性控制在0。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工作原理没有弄明白

定制的,原理同表式内径测头

网友(2013-09-04):
有内槽卡表的,车床这种槽较多

网友:
上百度也可以解决吧

网友:
内卡钳 带表的 +-0.05没问题

网友:
有这样的专用工具,你可以找一下。带表内卡規。用的时候要对表http://www.sinoshan.com/cn/product.asp?classcode=107101

网友(2018-08-1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