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2 预埋件螺杆 求方法

楼主(2013-07-07):
请问M72*2100 预埋件螺杆   放丝长度:200
请高手指点 :用什么方法能做的快些。(大概有70多件)
 现在一天最多只能车几根
用YT15合金牙刀容易崩裂     白钢刀又很容易磨损

网友A:
  相互交流,共待高人。
我这常做M70*5----250的外螺纹,普车一天40根。焊接车刀。YT5
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工艺

网友:
如果螺纹要求不高,可以车好外径以后去搓螺纹!我们这里M90以下都可以搓的

网友:
我们自己做过M90*12000的,但只车两头螺纹

网友:
需要量大的用滚丝机加工,数量一般的用旋风切削加工

网友(点评):
旋风切削也要先把大径车到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交流,共待高人。
我这常做M70*5----250的外螺纹,普车一天40根。焊接车刀。YT5
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 ...

一天40根 平均每小时5根 (要装夹 打中心孔)    对于我们有点难啊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批预埋件螺杆 规格有好几种  从M30~M72不等  一共是500多件    我们用的都是普车 (6163和6140)     我们现在每天也就20根左右 请问你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点评):
我们做的也是建筑上用的 ,40根是只车牙。如果算打中心孔和拉毛胚,一天只能算20根

网友(点评):
哦 那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B:
螺纹是200长吧 如果是一头螺纹每班应该5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是200长吧 如果是一头螺纹每班应该50以上

请问 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点评):
你的难点是太长了 用大轴孔的车床 卡一半露出一半就可以提高转数 合金焊接刀就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