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下这个刀片的后角

楼主(2013-07-07):
    众所周知,一般双面使用的刀片后角基本上都是0度后角,我们称之后负角刀片,ISO代码中用N来表示,比如车刀片CNMG   WNMG  铣刀片SN--或ON。。。等,负角刀片的优势,经济性好,刀片的强度高,但带来更大的切削力和切削热量,今天看一公司
宣传资料,该刀片的后角设计觉得很有创新,几乎可以说是综合了两者的优势于一身,当然具体使用效果未知,大家看一下,分析一下,

楼主:
英语我翻译一下,
低功率需求,加工时减少振动和噪音
这样的后角优化了刀具的切削刃口
结合了正角和负角刀片的优势

最多个的切削刃口
稳定性
经济性

减少功率需求
减少振刀
提高工件光洁度

网友:
京瓷的新品。

网友(点评):
不是京瓷的,

网友:
理论上是有效果的,但效果能有多明显具体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看

网友A:
看错了,以为是后刀面有一个凹槽的那种。
  貌似 伊斯卡去年也推出这种刀片安装方式。
   SECO是有一个高速钢定位销的方式。

网友:
森拉天时的铣刀片就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以为是后刀面有一个凹槽的那种。
  貌似 伊斯卡去年也推出这种刀片安装方式。
   SECO是有一个高 ...

这是SECO的双面王定位方式,第一家采用精磨过的高速钢销来定位,相对于用压制出的边来定位,定位精度要高,

网友:
ISCAR的新品IQ845是正反面错齿的,两面共8个刃,目前在精铣上试用下来感觉还可以。

网友(点评):
相对于山特系来说,伊斯卡的东西设计上是最有创新和大胆的,

网友(点评):
ISCAR的强项就是刀具的成型技术,要是这块被赶上了,那基本也就日暮西山了。就像这次瓦尔特的黑风侠就是成型技术不行,仿的T490结果成型后还要磨,所以成本比ISCAR的高出一大块。

网友:
高速切削时减少后刀面的磨损,能提高加工表面质量。但这种设计势必增加单个刀片成本,综合效果能否也相应的大比例提高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