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转动大转盘设计计算讨论

楼主(2013-07-07):
现有一大转盘,直径1800,   重量660kg  ,   24工位,  每个工位分配18秒 , 停止15秒, 运动3秒 ,

这样算来凸轮分割器就需要60度驱动角,只找到了90度驱动角的分割器,  准备用传感器检测凸轮分割器的输入轴,每转动一圈就将电机停止一会,以满足时序,不知能否可靠完成?

另外想请教怎么计算需要选用多大的电机驱动以及需要多大的凸轮分割器?  因为没查到凸轮分割器的角加速度  不知怎么计算?

请各位多多指教,很是感谢!

希望998大侠,老鹰, 害怕伏枥 等 老前辈多多帮忙

网友:
大侠在上面开帖了,不如直接去问

网友(点评):
哈,一谈正经事情,人就都颠儿了,

网友(点评):
哈,大侠,人家点名找你,我就不趟这水了。另外,我现在搞电不行,这个咱得认,这东西让我搞,估计就改玩不完全齿+蜗杆传动了。不过,精度上,我不确定,特别是大负载后的磨损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以前多次说过的转盘装配机,属于高端装配设备,你就理解成一个间歇工作的机床转台,只是非连续运转的,由于频繁启动停止,设计与寿命有难度,问题在这里,而不是有啥高深技术,

网友(点评):
3秒15度。包括起停定位。按均质圆盘计算,计算直径在1260左右。负载大的话,驱动部分瞬时扭矩会很高。相应,接触部分应力也会很高,就像大侠说的,磨损会很大。

网友(点评):
同样的,间歇运动就代表冲击,高冲击下,寿命自然要打折扣。所以,个人理解,这东西要玩,要么像大侠说的直接用伺服,要么就得搞24工位的自定心。前者,我现在玩不了,伺服能达到什么程度我是没概念的。

网友(点评):
伺服可以达到,没有啥问题,价格贵点了,这个就是一般结构,没有啥难度,就看成本方面怎么取舍了,

网友(点评):
所以,我只能玩后者。考虑间歇,要么用不完全齿,要么就是四连杆,不做过高的精度限制,把精度控制换到24个工位的定心上处理。哈。也就完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介绍,只是慢慢转动、灌灌液体的粗糙东西而已。两位似乎过虑了。

网友A:
这个东西,建议你直接上伺服比较好,

伺服容易调整精度,在整个设备使用周期里,一直都有精度,

用分割器,当然也行,但载荷上去了以后,磨损就大了,制造水平不甚高的时候,使用一阵,精度就下来了,到时候你很难解决,

节奏再慢的,可以用油缸接力去带,但不适合节奏高的,系统热量大了,维护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粗略算了下 怎么有175N.M 的转矩 莫非是计算错了 大侠帮忙估一下

网友(点评):
上DD马达,超大扭矩,超高刚性,高级货啊,航空母舰上用是直的,给舰载机助跑的

网友B:
凸轮分割器,为什么要停止电机?
要停止电机,为什么不直接用减速器?
24工位的,能除净的分位凸轮分割器,应该能买到的啊。问问台湾的欧权。上海的话,松江就有代理。
这15秒钟,都干什么活儿?这么长时间?不能把一些工序分配到转动过程中?这样,可增加转动时间啊。
这3秒种,600kg,1800直径,加上工件重量,那分割器够可怜的。真担心寿命。。。

圆盘钢板怎么也得快30mm了吧。
就上10mm厚的,底下垫个回转轴承什么的呢。回转轴承的钱,可从分割器省下来的啊。
直接用分割器撑着,寿命够悬的。

网友(点评):
载荷一大,磨损加剧,分割器寿命就长不了,硬要用,还得设计阻尼或缓冲系统,挺麻烦的,液压主要是发热大,都非理性措施

网友(点评):
小转盘、轻负荷,干粗活的东西,哪里需要计较这么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分割器,为什么要停止电机?
要停止电机,为什么不直接用减速器?
24工位的,能除净的分位凸轮分割器 ...

谢谢大哥的点评 ,

外面的夹具在停止的时候是完成上下料    每个夹具上面有18个电池    上下料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才需要停止这么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建议你直接上伺服比较好,

伺服容易调整精度,在整个设备使用周期里,一直都有精度,

非常感谢998大哥的指点

上伺服的话中心主轴设计有什么要点呢?   夹具外圈有否必要在底部设计支撑?

网友(点评):
1米8的直径,你不怕裙摆效果的话,底下不做文章也行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998大哥的指点

上伺服的话中心主轴设计有什么要点呢?   夹具外圈有否必要在底部设计支撑?

对位精度要求高的话,要用回转支撑,别用定轴系,但回转支撑比定轴系贵,

驱动系统,假如单向的话,用单驱动就可以,双向有精度要求的,用双驱动,

其它没有什么了,就是一般的转盘装配机的中心盘,论坛这些年讨论转盘机有几次了,都是小型的高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点评 ,

外面的夹具在停止的时候是完成上下料    每个夹具上面有18个电池    上下料需要一些 ...

如果是装18个电池,可考虑借鉴左轮手枪快速装弹,就是两级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位精度要求高的话,要用回转支撑,别用定轴系,但回转支撑比定轴系贵,

驱动系统,假如单向的话,用 ...

我先去坛子搜索看看   多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装18个电池,可考虑借鉴左轮手枪快速装弹,就是两级排料。

考虑过两级排料上夹,不过位置有点挤 ,结构不太好布置     再想想办法争取能够两排上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