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粘度(粘度等级320)润滑油泵站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07):
各位神: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润滑油泵站,压力要达到10MPa, 流量为250lpm,其中会用到过滤器、蓄能器、插装阀、溢流阀等元器件,不知各位神以前用过可在高粘度润滑油/液压油中使用的这些元器件?有什么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度指数?
工况温度范围?
什么油。齿轮油?滑油?机油?

粘度指数ISO 320,40度的粘度范围为288CST-352CST, 齿轮油,40摄氏度-60摄氏度

网友:
你可能记错了压力单位,应该是用1Mpa的压力,10Mpa的润滑油把大家吓到了。

网友:
攒威望中。。。

网友:
齿轮油,那你应该是1Mpa压力吧?个人觉得用螺杆泵比较好,耐用,维修又方便。润滑站嘛,大致流程是油箱——泵——冷却器——蓄能器——至现场。

网友B:
回去帮你弄下,上班不方便。有多年维护润滑液压系统的经验。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帮你弄下,上班不方便。有多年维护润滑液压系统的经验。嘿嘿

谢谢  我的邮箱是huazhiping@gmail.com qq是94010654

网友(点评):
他是要钱的,呵呵

网友(点评):
你现在还要吗?前段时间比较忙,下班之后就什么都不想动了,于是过了一会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