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PEEK塑胶料,现要加工内六角,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2013-07-07):
材料为PEEK塑胶料,现要加工内六角,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钻个底孔,做一个六方冲头,冲一下就ok了

楼主:
可以用数控车床车出来吗?如果可以刀具是不是要定做的?

网友:
数控车可以做的具体可以查看社区里文章,搜索车内六角

网友:
数控车要那种主轴是伺服的

网友:
注塑成形啊

网友:
你是想练手玩玩还是?
车内六角比较麻烦,需要改装车床,也有专用的仿形车床。
如果你只有数控车床,那是不行的。刀具当然要定做,但是车方的关键是刀具与工件以一定的转速比联动,形成展成共轭轨迹。而且这个轨迹其实是椭圆,并非直线,只是仿形。如果你想玩玩,请用数控加工中心!

网友:
好贵的材料,这东西一般都是注塑成型的

网友:
1。最好注塑模具出来;
2。如果是盲孔有可以钻六角孔的刀具,不过钻塑料估计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我曾今干过医用PEEK材料,1万1米的说。

如果尖角圆角不要求可以用车铣中心打1个大孔6个小孔,然后精铣。

如果必须冲六角必须分粗精冲否则很容易氧化变黄。要求刀具带装夹平面,使用专用夹具。

因为我们以前做的是植入物所以只能高压气体冷却,如果可以上切削液会好很多。

楼主:
就打样5个,用注塑不理想吧

网友:
peek材料冲加工效果不好,容易出现材料剥落。
如果非要冲加工,必须分多步,从粗冲到半精冲最后精冲,而且最好在根部有退刀槽,在中部有断屑槽。
我们最近在实验铜材料用数控车车削加工内六方孔,节省冲加工的时间。这种加工方式更适合peek材料。但是需要订制特殊的动力刀具,还需要在程序中修改,成本和工程都很大,不适合小批量加工。
如果你就干5件的话,冲吧。

网友:
普通床子上也可以加工出来偶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工装,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