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意大利锻压机床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3-07-07):
   公司有一台锻压机,是意大利的,产品很老,某些配件上的产地还是西德。前几个月因缺油,轴瓦磨坏了。买轴瓦还要从西班牙公司那边过来。因资料不全,所以不知道润滑系统的原理。这台机床是用黄油润滑轴瓦的,有哪位接触过内似的机床吗?

网友:
要是轴瓦的话,调整好轴瓦的间隙和结合度,安装好油封,保证不漏油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压头上下的铜瓦,关健是黄油泵坏了,而且油路有不通的地方。黄油泵是气动的。不知道这样的机器需要多高的压力,润滑管道的控制件很多,不好分析原理。

网友:
你找个好点的维修钳工就搞定了

楼主:
想知道内似有没有用黄油润滑的锻压机,及润滑系统的控制原理。

网友:
本想回个建议案,

一路看下来倒成钓鱼帖,

留个爪印,算是来过。

楼主:
今天找到了润滑系统的图纸,照图维修应该问题不大。但不知道轴和铜套该如何修配。大齿轮上和轴瓦配合的地方,轴瓦已经薄了几毫米,轴上也有烧伤的痕迹。不知道该如何维修。

网友:
好惊心的图片,多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