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如何加工光洁度好些?

楼主(2013-07-07):
     很简单就是个铣六面  表妹光洁度起码也要达到1.6-3.2之间呀
   目前加工来看表示刀盘痕迹比较明显呀
   怎么加工好些呀

楼主:
刚开始在普通铣床粗加工放量0.5mm  然后准备到加工中心干的  用的小日本住友ACP200刀片  感觉效果一般般 不够耐用

网友A:
有普洗开粗,又是进口刀片,还是304,不做到1.6对不起自己啊呵呵,304虽然消耗刀片,但是加工起来完效果比45钢之流的漂亮

网友:
我设计的几个销还要求0.8,莫非我要求太高了?磨床能轻松达到0.8么?对机加工不是太了解。

网友(点评):
真是隔行如隔山,我都想不徒薪水去干年把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普洗开粗,又是进口刀片,还是304,不做到1.6对不起自己啊呵呵,304虽然消耗刀片,但是加工起来完效果比4 ...

  有点薄 12mm吧  然后2虎钳夹着干  长度多出来一点  有点发劲  别的地方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常规的就是降低进给速度和提高刀具转速上做文章了。不锈钢的红热性很好,冷却要注意。

网友B:
304表面1.6还是比较容易的,楼主你把加工参数抱一下,顺便说一下刀盘大小,刀片个数,最好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表面1.6还是比较容易的,楼主你把加工参数抱一下,顺便说一下刀盘大小,刀片个数,最好有图片。

   100的刀盘(不是直角的 只有75度斜角的)
   刀片7片  加工参数转速800左右 走刀160左右

楼主:
刚开始在活上面刷柴油  一刀也就10-20丝  冷却不给力  换冷却水稍微好一点点  还是不怎么禁搞
   0.5mm的量  刀片一个角不够用  消耗过大了点

楼主:
  其实那活要求是0.8的光洁度  当时我直接跟技术员做不了  车间比较没有专门搞不锈钢的刀片  那个小日本刀片说实话我觉得是粗加工用的
75度造型摆在那里  但是别的刀片又太差了   几块钱一块的那种  转速根本上不去 更别谈什么光洁度了